如何提高工件的表面光洁度----请教

楼主(2008-11-16):
本人工厂生产的剪刀有一道工序是将剪刀的胚放在滚筒中加木锯粉以每分钟30转的速度搅拌去除工件表面的油渍、毛刺提高工件表面光洁度,才可以在下一道工序发黑处理中取得更好的质量,问题是:工件在滚筒中翻转,工件与工件之间相互接触碰撞,造成工件表面因碰撞形成细小的坑,有点像麻脸,在发黑处理中怎么都得不到效果,因为发黑处理要求工件的表面越光亮,越平滑效果就越好。在这里请教在表面处理方面的专家、高手帮忙小弟一下,用什么料与工件一起炒才可以使工件表面光亮平滑,在这里先给诸位鞠躬了!

楼主:

烦请老鹰站长联系看看这方面的高手给于解答,拜托了。

网友:
喷砂不可以吗,要注意选择合适的砂型,

网友:
目前木锯粉与工件的配比是多少?有调整过吗?

网友:
是否可以将工件固定,避免其相互间摩擦,这样就不会有细坑了

网友:
工件固定,不知时间要加长多久,
那么在滚筒中加一定的小钢球,
使钢球与木锯粉成一定的比例(这个要实践得出),
时间变化不多,效果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
说点题外话,
瑞士军刀上就有细小的坑,
可以看出来有小黑点,
但手感觉不到,
有人可以说一下这是怎么来的吗,
淘宝上说是热处理出来的,
不知是否可信,,

网友(2009-03-26):
Φ1棕刚玉(白刚玉)、研磨液LM-10、Φ1高铝瓷、光亮剂LM-88进行抛光,不过剪刀的锋利度肯定不好。

网友:
好像有一种定向的湿式喷砂不知道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