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表面处理的颜色问题---请教

楼主(2008-11-16):
一般来说铝作表面处理(阳极氧化)后的颜色有本色和黑色两种,不知如果要获得黄色/紫红色或者其他颜色该使用哪种表面处理方式?

网友:
着色、封闭

网友:
有什么办法能够弄成白色的?

网友:
黄色的应该是化学阳极处理

楼主:
多谢三脚猫老大的指教,我按照你指点的思路查了一下,终于算搞清楚了。
铝在空气中会迅速氧化,表面生成致密的氧化物薄膜,保护里面的铝不再继续氧化。但自然氧化形成的薄膜一般只有几微米厚,不耐摩擦,也不能用来着色。

要进行铝的氧化着色,首先是在铝表面制造较厚的氧化膜,做法是用1∶4的硫酸做电解液,铝制品为阳极、炭棒为阴极进行电解,大约经半小时,铝制品表面生成较厚氧化膜,可达几十微米,里面有很多孔隙,可以吸附颜色分子。铝制品在染色液中浸泡后,颜色即被氧化膜吸收,铝制品显示颜色。最后将染色的铝制品放进封闭液中进行加热,使孔隙封闭,这样,铝制品表面的颜色就会长期保持。

从上面介绍的生产过程可以看到,铝制品氧化着色处理有两个作用,一是氧化膜加厚,增加耐磨性,二是着色后鲜艳美观。

楼主:
上传一个小东东,大家共同学习学习

网友(2009-01-16):
其實鋁陽極處理可以做很多顏色啊,但白色就沒見過了

网友:
说的有道理,

网友(2016-07-23):
引用 楼主:
上传一个小东东,大家共同学习学习

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感谢前辈分享

网友(2019-07-16):
请问一下,硬质阳极氧化有没有办法保证本色?我们外协的回来总是会发绿,如果不能有没有其他替代表面处理工艺。要求是耐磨、耐高温高压灭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