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糊园礼盒机的初步方案,请大家指教

楼主(2008-11-17):
自动糊园礼盒机的初步方案请大家指教
1.自动进纸方式没确定,大家有何好方案
2.纸涂胶后发软,起皱,怎样使他顺利到达模具。

shiyan.dwg

网友:
有难度,帮着顶一啊

网友:
没看明白。纸的来料情况是怎么样的,单张还是卷料?成型后礼盒有是怎么样的?是纸筒还是别的样子?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纸的型式是那种的,进纸有吸附式磨擦式,都可以要看具体情况的,至于变软,你在涂胶辊上加一个靠板,尽量控制量,会好一些,但要具体分析,只能说些这样了,关注后续情况,楼主

楼主:
之单张
礼盒为圆形

网友:
自动进纸可以用针式打印机替代,呵呵。

网友:
你是要整个纸上都要涂满胶水还是只在包裹礼盒后接头处涂胶??

网友:
你是要整个纸上都要涂满胶水还是只在包裹礼盒后接头处涂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整张纸,所以只会变软

网友(2008-12-20):
帮忙顶一下

网友:
有没有结果啊,给大家展示下啊,楼主

网友:
你为什么非要把胶图到纸上呢 涂胶到礼盒上不就行了 一样粘啊

网友:
你为什么非要把胶图到纸上呢 涂胶到礼盒上不就行了 一样粘啊 这样纸就不会出现上面的问题了 把要贴的纸的长度算出来 然后用涂胶的礼盒在纸上滚动来粘纸 一样可以啊

网友:
楼上的方法可以,另外单张上纸机构可参考印刷机的飞达头机构,主要用负压吸附加单张纸分离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