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型数控车 钻孔 改进

楼主(2008-11-17):
看到的,觉得不错,就转过来了。   经济型数控车床钻孔工艺改进

1 引言

  数控车床是按照输人的零件加工程序运行工作的。零件的加工程序中,包括刀具和工件的相对运动轨迹、主轴的启停、主轴转数、吃刀深度、走刀量、刀具的自动更换以及冷却液的开关等,功能十分强大。但在CK6140-I经济型数控车床上钻孔,仍然是在车床尾座上安装钻头,通过转动尾座手轮进行钻孔的。因尾座没有自动进给功能,所以操作者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而且钻孔深度不易控制,在批量生产中尤为突出。

  现拟将钻头安装在刀台上,利用刀台的自动转位和自动进给的功能完成钻孔。

2 钻头在刀台上的安装

K6140- f经济型数控车床的刀台是4把刀具容量的自动转位刀台。刀具在刀台上的安装与普通车床上的相同,也是通过螺幻将刀杆压紧在刀台上进行安装。

  为了安装钻头,先制作一个钻夹座,如图1所示。钻夹座通过螺钉被压紧安装在刀台上,然后将钻夹头装在钻夹座的锥孔内,最后将钻头夹紧在钻夹头内即可。

图1 钻夹座
         钻夹座的A、B面为定位安装面。A面距锥孔中心线尺寸为25mm,是刀台安装面到车床主轴中心线的中心高,同时保证锥孔中心线与A面的平行度为0.02mm(主要控制钻头安装后钻头轴线与车床主轴轴线在竖直面内的平行度);锥孔中心线与B面平行度为0.02mm(主要控制钻头安装后钻头轴线与车床主轴轴线在水平面内的平行度)。钻头在刀台上安装后,钻头与车床主轴在水平面内的位置由车床的自动对刀保证。5号莫氏锥孔与钻夹头的锥度相同。

3 自动钻孔的应用

  如图2所示为依锥柯汽车真空助力器中的柱塞,原钻孔工序为:

图2 柱塞
        工序1:棒料夹于车床主轴卡盘上;车削零件左端全部尺寸达要求;切断,保证长度30.7mm,留余量0.3mm。

  工序2:工件调头以f25.5mm台肩左端面定位夹于车床主轴卡盘上;车右端面保证长度30.7mm。

  工序3:手动钻孔f9.4mm,深为16.6 mm(钻头端部磨成f9.4 mm的球面)。

  工序4:仍以f25.5 mm台肩左端面定位;用内孔车刀键内孔全部尺寸达要求;换外圆车刀车削f17.6 mm直径达要求。
  为了批量生产,需要对工件进行批量手动钻孔,然后进行工序4,这就增加了工件装夹次数,降低了生产效率且加工精度难以保证。

工艺改进后工序

  工序1:与原工序1相同。

  工序2:定位与改进前相同。用外圆车刀车右端面长度尺寸;同一把车刀车f17.6 mm直径;换钻头钻f9.4mm孔,深16.6 mm;换内孔车刀幢内孔全部尺寸。

  从改进前、后的工序安排可见,将工件原来的2、3、4道工序合为一道工序,减少了一次工件的装夹工作。原来2、3、4三道工序用时4min,合为一道工序后用时2.5min,节约了1.5min,而且钻孔的深度尺寸一致,质量稳定。

4 结束语

  通过工艺改进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充分发挥了数控车床自动加工的优势,不但可完成钻孔的自动加工,而且可通过更换刀具在车床上完成不同直径的钻孔、扩孔、铰孔的自动加工,不用时可将钻夹座从刀台上取下,不影响其它刀具的安装,在经济型数控车床上完成了标准型数控车床的工作。
</P

【转帖】

网友(2011-03-22):
你好,对于你说的那个“图1 钻夹座”,我十分感兴趣,你能不能,说的再详细一点,(特别是在装在刀架上之后,怎样去对刀,X轴!!),可不可加上我的QQ:396443445。详细的请教一下你!谢谢1

网友:
你所用的方法,我也整过此钻夹座,不过整起太麻烦,我可以再给你说另一种简单的方法是,你找一块方铁块夹在刀座上,再把你要用的钻头夹在卡爪上,再直接钻一个孔,同理在侧别再钻一小孔,并手动功丝,配一螺丝,这样就搞定了。这样的夹座,你高度都用不着对。

网友:
不科学,钻头直径太大很伤机床的。。。

网友:
这个问题早解决了,现在的数控车买4刀位的就是傻瓜,,6刀位,8刀位的,数控刀架,你看看好不好打孔呀,4刀位的数控车,和普车有区别吗?

网友:
如你那种整法,可能你的机床要不了多久就要报废哟,在数控车刀架上钻一点小孔还是可以的。

网友:
版主,上校和你们的办法都有道理,因地制宜吧,取长补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