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下模具开口与R的关系---请教

楼主(2008-11-17):
折弯下模具开口与R的关系,折弯90度和120度,另外与板后是否有关系

楼主:
无人回复,我顶一下,是否问题是冷门,知之少

网友:
我不知道 哈

网友(2009-05-15):
都有关系,开口一大,半径就越大

网友:
主要还是没弄明白你的问题.

网友:
R=0.156V,即内侧半径为下模的1/6左右

网友(2009-12-08):
问题是冷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