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水射流清洗设备和自旋式喷头---请教

楼主(2008-11-17):
求助各位高手:我最近有个设计是高压水射流清洗设备需用高压水泵组和自旋式喷头 。压力40MPa.流量40L/min.那位朋友知道生产厂家和大概价格的请给我介绍一下。

网友:
请问,您要设计该机吗?清洗设备貌似简单,可非经验人员设计问题常多多。
我接触过15MPa水泵,一会去查一下看该厂家是否有你需要的。

楼主:
好的,谢谢你了,我是要设计一个清洗铁路罐车的清洗设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才电话咨询了,你所要的东西都有。请收短消息吧。
对清洗机的设计,建议机械部分越简单越好,自动化程度也别高。

网友(2009-01-16):
这个机器国内厂商应该都可以做,但喷头有可能需买美国钻石的,估计进口机器在25万,国产的10来万,喷头是二维的价格在2万左右,三维的在10万左右,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