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什么条件下就要磨削?---请教

楼主(2008-11-17):
大家好,我想问问在什么条件下就要磨削?

网友:
一个是根据加工表面的光洁度要求,一个是根据材料的硬度,具体内容太多,建议找有关材料通读一下

网友:
首先要看技术要求,磨削属于精加工。
然后看工艺性,看设备能力,看综合成本。
有时候毛胚直接就磨到要求
有时候以车代磨

网友:
需不需要磨削,主要根据加工余量、表面粗糙度、材质、成本等因素来定。在一般机加工手册上都有前三项的选择推荐。

网友:
主要看是否可以达到图纸要求,
可以考虑自己的现有加工设备,,
有粗糙度方面,没有合理的车床,在0.8就要磨了,有的企业0.2---0.4用车床就可以达到了,

网友(2010-08-03):
磨削是精加工的一种重要的方式。
一般使用车床解决不了的就交有磨床去解决。
如果车床可以解决。一般车床成本优势应该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