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802D急停报警---请教

楼主(2008-11-17):
数控车802D,。
看PLC输入,对应为1,应该不会急停报警。什么回事?难道急停报警还受其它输入控制?请问各位大哥,什么解决?

楼主:
急停报警

数控车802D,。
一启动车床有急停报警,检查PLC输入端X6.7为1,急停开关没问题,应该不会有急停报警,什么回事呀?急停报警还有其它原因产生吗?

网友:
不知道 我们是huazhong cjk6032d  西门子的不爽

网友:
急停报警有可能会有其他信号触发,得看看PLC程序

楼主:
拜托

请问磨洋工师傅,西门子802D数控车系统怎么看到PLC程序?

网友:
同时按住SHIFT和SYSTEM就可以进系统画面,里面有PLC软键,可以看状态和程序;可以找本802D数控系统说明书看看

楼主:
我知道有状态,但无程序呀

网友:
那个版本的系统?印象里好象很老的版本是看不见程序,好多年前的事了,现在的都能看见。802D都不供货了,现在是802DSL的。
不行就用串口连机看啊。

网友:
查26000000.1的状态,这是NCK的急停信号,除了急停开关过来的信号,应该还有其他的信号控制着。必须看PLC才知道。
状态表的旁边没有PLC程序这个软键吗?

网友:
报警是多少号

网友:
没看见有什么参数管着PLC程序的显示啊。
应该是版本太老了。
不行就用串口连机看吧。

网友(2010-07-22):
我那里的是802D的,现在也是开机报警,报警出错,开不开机。有时候报警“意外错误”,有时候还是“存储器”有问题。哪位师傅可以给帮忙指点一下啊

网友:
以前也碰见类似的问题急停信号有但还是急停报警!!但系统有一个用户报警!以为看不到
PLC也没有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