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n焊接刀片使用问题---请教

楼主(2008-11-17):
用于精镗孔D63,一个产品材料为灰铁,另一个为球铁。

其他条件基本一致,但灰铁的加工使用寿命比球铁的明显长好些,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一般CBN有很多种型号,根据结合剂、CBN含量不同型号不同。有的是适合于加工灰铁的,有的是适合于加工球铁的。有兴趣可以联系我 QQ:7413157

楼主:
楼上的朋友那个公司?

网友:
北京沃尔德超硬工具有限公司   010-84332158    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