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NPTF的螺纹孔怎么加工又怎么检验?

楼主(2008-11-17):
我现在遇到1/4NPTF的螺纹孔加工问题,接到客户投诉说我们产品螺纹孔不合格,让给出解释,真的郁闷。

谢谢!

网友:
是深浅有问题吗?
我们这里3/4NPTF的都用螺纹铣加工,用L1、L3规检测,来控制深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L3规是不是6台阶规  我们买了一套但不知如何使用,查了一些资料都解释的不够详细.资料中指说明三种规要进行综合使用.
mustwin:你知道加工这个孔时,你们底孔是采用什么钻头加工的吗?螺纹的深度是怎么控制的?期盼您的回复!!!!!

网友:
三规的用法手册上有,我见过是车出来的。

网友:
用10.7钻头钻底孔,然后1°47′ 锥度铰刀铰孔(锥度规测量铰孔深度),最后再用1/4-18NPTF丝攻攻螺纹(测量时必须L1、L3、锥度规结合检验)。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解答,我们现在已搞定了,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2012-04-17):
也没用过这种螺纹规,。。。

网友:
解释是我们没有F,你们加生料垫吧!

网友:
NPTF应该是干密封用的吧。其实也就是按照棒规或者环规控制基准径的公差,跟普通的锥螺纹一样做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