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上筋立如何加工---请教

楼主(2008-11-17):
请教轴上筋立如何加工

网友:
俗称“冲筋”,也可以用搓的工艺

楼主:
那就是与滚花/直纹差不多的加工方法呀,要订滚轮

网友:
是不滚珠花键杆  我想是轨制的

网友(2012-11-06):
一般用冲床,模具分为上下模,模具很简单!计算出轴的等分数加工!需要的话联系QQ786849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