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存储卡不能插在18IT上使用?

楼主(2008-11-17):
为什么存储卡不能插在18IT上使用

具体问题:我在0IT上用很好,但插到18IT上,开机进入BOOT画面后,备份时,提示M-CARD NOT EXITS ,PLEASE KIT SELECT 呀。还请指教!
正常开机,用CF卡备份数据时,出现:EDIT MEMORY CARD ERROR:0030
哪位知道指教一下呀

网友:
你的卡的格式可能不对

网友:
1. 可能卡格式不对:0i上使用的是CF(Compact Flash TYPE ΙI )卡;老型号的18使用的是CF(Compact Flash TYPE Ι)卡,要在DOS上格式化才行.
2. 可能卡容量不符: 老型号的18使用的存储卡一般要求<2M容量,恐怕你现在不好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