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的画红线的是什么---请教

楼主(2008-11-17):
请问图中的画红线的是什么

网友:
没有见过,我猜有可能是手动换向的意思。

网友:
没有见过,是否是限位的意思,或是反馈系统里用的,,

网友:
因该是带传感器的电液换向阀。。。猜的! 不知道到底什么东西!!

网友:
应该是一种操作方式或者控制方式,建议看一下样本。

网友:
应该是个应急手动推杆。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见过,期待正解.. 是种控制方式.
外国符号有的不按国际标准来.

网友(2008-12-24):
好像是德文的,查查德标

网友:
我觉得是应该是手动推杆。

网友:
我想应该是个限定阀芯位置的

网友:
根据图纸看得出,是一个液动阀,,由电磁阀来切换油流体的方向来控制它,一般电液先导阀用在大流量系统内.在三位四通电磁阀在中位时,此时液动阀弹簧复位,从设计的角度应该有保护功能, 此时二位四通的液压动阀应该在O形状态,所以靠弹簧实现.而你指的画红线的部分.有两个作用:1.阀芯位置的限位2.可以手动靠这个装置打开阀芯,具有两个作用.主要看此阀的型号和厂家.我才能告诉你明确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