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高手帮忙指点QC5000测量软件

楼主(2008-11-17):
在很久以前我司买了一台非接触式三坐标,在我来公司时就已经没有说明书了。
前两天在测量时不小心跟该了测量面板模式 ,请高手指点一下。
  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附: 设备信息和QC500测量软件界面

楼主:
设备信息

麻烦高手看图解答

网友:
wow
Vision的Hawk机器,蛮不错的机器

3个方法:
1、找供应商最快

2、Feature下面右键,倒数第三个里面(忘记名称),可以添加更改所有的栏位,不过若不熟悉会较麻烦,多测试几次

3、QC5000安装目录下面的Temple文件夹下面的Feature.5ft文件(?也忘记具体名称),从备份或者安装盘里面copy一份覆盖目前的即可,记得覆盖前也备份

网友:
额外的建议,一般操作最好在tool-options-*****-锁定工具栏位-打钩

以免不小心拖动或者更改设置好的画面

网友(2009-10-20):
如有需要购买QC5000测量软件或维修请致电0512-55212338

网友:
QC5000软件使用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