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产品能用数控等离子切割机加工吗?

楼主(2008-11-17):
我有一批钣金产品(不合算开模具).量不是很大,但是轮廓尺寸有800乘500,由于激光切割费用太过昂贵,打算用数控等离子机切割,请问是否可以,产品公差为正负0.2,板厚为1.5mm,材质为q235,熟悉数控等离子切割的朋友可否告知一下,如果可以切割的话,要什么样的数控等离子机器

网友:
剪板机可以操作的!

楼主:
但是产品是异型件,并不是方形的

网友:
只有仿形火焰割,不过激光现在也不贵了

网友:
可以用数控等离子切割,你是Q235如果厚的话用,在数控等离子机加上装个火焰割具就行了

网友:
cnc等离子能胜任

网友:
如果只切割工件的边缘,等离子切割没问题,但不能切割孔径较小的孔.

网友(2008-12-17):
你的精度火焰切割好像不行吧

网友: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加工产品公差为正负0.2mm,肯定有问题,基本上保证不了。

网友:
可以用等离子下料,留余量,然后上机加工

网友:
用高压水切也可以吧

网友:
可以用数控冲来加工,加工精度可以保证,工作面也够用.不用开模且费用不会很高.
有图纸可以传过来,我帮你报价.61569610 郑杰

网友(2009-06-03):
可以用等离子下料

网友(2009-08-16):
也可以使用数控转塔冲床,可以加工!

网友:
等离子肯定不能保证精度呢。可以用线切割,加工费用比较便宜!!

网友:
等离子切割精度有点问题,最好用水切割,成本应该与等离子切割差不多!

网友:
1.5MM的板,激光切割太贵?,不会吧。

网友: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加工产品公差为正负0.2mm,肯定有问题,基本上保证不了。
引用 网友A:
确实不易保证。

网友:
数控冲,基本能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