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图纸都是英文,不会看---求助

楼主(2008-11-17):
那位知道图纸上2 HOLES.164/160直径 1.0 DP TAP 10-32 UNF-2B 62 DP(CABLE TIE)怎么翻译谢谢

网友:
有两个孔,直径分别是164和160,dp应该是深度,tap应该是攻丝,unf应该是统一、相同的意思,也就是说,俩孔的深度都是62mm,但是第一个孔要攻丝10mm,第二个攻丝32mm,偶的愚见

网友:
TAP 10-32 UNF-2B 查英制牙规范

网友:
英文还给大学老师了。。。
不是受制于英文,早进外企了

网友:
英制小螺孔,结合图纸不难的,不懂英文照样做。

网友:
UNF-2B    指的是UNF型号的螺纹,2B精度

网友:
楼主下次提问题的时候最好发一张图片上来才直观,别人也好解答

网友:
两个TAP 10-32 UNF-2B 的螺纹孔
孔深.62(我不知道CABLE TIE什么意思,什么板牙?翻译不通),.62是我猜的,不知道你原来的写62什么意思,不太可能比底孔还深
底孔最小.160最大.164,深度1

尺寸单位全部是英寸,螺纹说明见7#楼大虾说明

网友:
1.0DP以及CABLE TIE不知啥意思,其它的楼上说的基本正确。

网友:
2 HOLES.164/160直径 1.0 DP TAP 10-32 UNF-2B 62 DP(CABLE TIE)
2 孔 直径0.164英寸至0.160英寸,钻深1.0英寸, 攻丝规格10-32 UNF-2B  攻深0.62英寸
(CABLE TIE)用于固定电缆?

网友:
楼上正解 :) :)

网友(2009-02-03):
CABLE TIE 是扎带

网友:
2孔直径0.164-0.16英寸,深 1英寸,攻两螺纹No.10-32 UNF-2B深0.62英寸

网友:
2 HOLES.164/160直径 1.0 DP TAP 10-32 UNF-2B 62 DP(CABLE TIE)
- g/ d: e( a; ~5 X9 v2孔,底孔直径.164/.160, 深1.0, 攻10-32 UNF-2B螺纹, UNF是细牙, 有效深度 62,...最后62是不是少了小数点?

网友:
要根图结合看,10-32相当于3/8inch,细牙内螺纹

网友(2010-06-19):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希望懂行的朋友加我,我的QQ 943985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