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和不锈钢的焊接问题---求助

楼主(2008-11-17):
我想请教将宽铜条和不锈钢板焊接在一起做电解用的阴极板(焊缝长70~80cm),要求导电性好,焊接强度好(剥离产品时需用木质榔头敲击不锈钢板),应该使用什么焊接技术和焊接材料?

楼主:
补充一下,电解槽有酸雾,日常使用温度 45摄氏度(电解槽温)

网友:
3楼推荐的焊丝好像适用于铜与铝的焊接。楼主咨询铜与不锈钢焊接问题,建议采用氩弧焊,焊丝为纯镍或镍基合金焊丝(请参考《焊接手册》第2版第2卷第831~832页)。

网友:
我看了三楼的联结搏客,说的是铝和铜的焊接专题.

网友:
用氧乙炔焊,或氩弧焊均可以 ,在焊接过程中要先焊过度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