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件的固溶处理变形

楼主(2008-11-18):
我们在加工一个装配件的蜗轮,齿圈是QAL10-4-4,主体是QT450-10,现在想把齿圈加工好后热处理完再割断,装配,不知这样可行否?

网友:
1、铜蜗轮内外形毛坯余量偏少
2、内孔φ81先加工至φ80+0.05,厚度先加工至17+0.05,槽放余量,其余加工到位
3、滚齿
4、固溶处理
5、精车
6、钻孔,与主体配铰孔,分开
7、割分型面,配对捆扎
8、装配

楼主:
请问固溶处理后,变形主要体现在那些测量要素上?

网友:
铜(铝青铜)的固溶处理----利用合金中溶质原子溶解度随着温度的下降而减少的性质,通过淬火获得成分均匀的过饱和固溶体.再通过随后的回火处理,以强化和改善合金的性能.
一般淬火温度为850-900C,所以会引起零件变形

QAL9-4;850+-10C淬火500-550回火,110-178HBW
QBeL.9;790+-10C淬火320-330回火,>=380HBW

楼主:
那工艺过程中的冷冻处理起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