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H350-10是什么材料?

楼主(2008-11-18):
请问KTH350-10是什么材料呢,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
我记得好象是可锻铸铁.

网友:
刚才我又查了查资料:
TH350---12
KTH-----黑心可锻铸铁
350-----最小抗拉强度为350MPa
12------最低延伸率为10.

KTB380---12
KTB----白心可锻铸铁
380-----最小抗拉强度为380MPa
12------最小延伸率为12

KTZ450---06
YTZ---珠光体可锻铸铁
450----最小抗拉强度为450MPa
06-----最小延伸率为6.

网友:
是   铁素体可锻铸铁     后面的数据是  抗拉强度 和    伸长率

网友:
KTH350-10——是黑心可锻铸铁的一种标准或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