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静压轴承自转问题!

楼主(2008-11-18):
现象:动静压轴承,磨床砂轮轴用,3000rpm左右,现在无自传,怕抱轴,拆下来维修!
该轴承工作时,油箱压力1.7Mpa,轴压2.2Mpa,轴温较高。
原因:
1 怀疑是间隙过小,油腔过浅,用砂纸打磨后还是无自转
2 怀疑是装配问题,重新装配几次,还是存在问题

请教?

网友:
应该是调整间隙上出现了问题吧(我公司磨床主轴的没采用静压)

网友:
帮忙顶一下

网友:
发个图片上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前也是滚子的,不耐用,给改成动静压的了

网友:
前后轴瓦不同轴的可能性很大。
动静压主轴的间隙是配磨出来的,不可能再调整。砂纸!太野蛮了,只能救急用,不然,哼哼!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生产这个动静压轴的供应商火着呢,人家不愿意给弄了,只能自己试着来,床子停着呢
关键问题出来了,不同轴,怎么补救呢,这里没有配磨的设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生产这个动静压轴的供应商火着呢,人家不愿意给弄了,只能自己试着来,床子停着呢
关键问题出来了,不同轴,怎么补救呢,这里没有配磨的设备啊

把轴承拆下来,穿芯棒找到最高或者最低点,装的时候最高或者最低在一条直线上。
将就着用吧,估计麻烦,呵呵!

网友:
一般来说,这种砂轮箱用户基本无修复的可能性。就算厂家来调,也是用砂纸抛抛,最多能调调端面间隙和前面挡圈的间隙。前面的要用塞尺来调,四周要调均匀了。其余的调整必须回原厂配轴和瓦,轴是磨的,瓦是内孔磨磨完后用研磨棒研的,先研完瓦再配磨轴。那瓦是不允许刮的。
不知是那里出的这个砂轮箱?

网友:
看起来这种砂轮箱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非专业人员只要拆开了,基本就不可能装好。里面有很多关键的调整,要手感的。
除了能调的轴向间隙和前面的挡圈间隙,一定要确认油的洁净,一旦进脏东西,抱轴就是必然的。进脏东西了轴也沉,拆开后开静压冲冲。

网友:
磨床砂轮轴这种还是拿到专业厂家修吧。
用砂纸打,该怎么说呢?----

螺旋大侠:
你说的:
其余的调整必须回原厂配轴和瓦,轴是磨的,瓦是内孔磨磨完后用研磨棒研的,先研完瓦再配磨轴。那瓦是不允许刮的。
我印象中轴和瓦是配和刮研的,是先用标准样轴研磨加工好的瓦,再用瓦和轴配和刮研,那瓦是不允许刮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动压轴承是配刮的,有三片瓦结构,C型瓦结构,都可配刮。
而静压轴承(包括动静压)是不允许刮的,对瓦的表面是有光洁度要求的,都是研完瓦再配磨轴的。

网友:
那我所记得也是对的,只是描述不同:
先用标准样轴研磨加工好的瓦,
再用瓦作样本去刮研轴。

网友:
老大,轴是刮不动的,有渗氮处理,只能磨。配刮的是瓦,瓦是铜合金的,软。
动压轴承的基本工艺是这样的:
磨好轴------用标准研棒研瓦(指的是三片瓦结构,为了减少刮研量)-----装好瓦,调整好同轴和间隙--------和轴配刮瓦
工夫都在调瓦和刮瓦上,基本都有职业病,老歪脖子 。我没亲手干过,但眼前晃来晃去能看见这些。
而动静压的工艺路线又不一样。
目前趋势是直接用电主轴,基本都是刚球或陶瓷球的轴承,这个老大应该很熟悉了。静压结构的很少用,主要是功率损失大,又要静压油箱和冷却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之前自己修过,这次里面也清洗了,压盖端面也从新抛了抛,是北航的轴,不幸的话只能从新配磨轴瓦了

网友:
最好拆下检查下,看看油孔有没有堵住的,或者轴瓦间隙过小造成油膜不均匀
油有没有更换过,有没有清洗油泵进油口的过滤网。
你自己改造的动静压轴承有照片吗,是标准的动静压结构吗?最好弄点照片来,我们研究下

楼主:
又有一根轴抱了

网友:
同情中。。。。
抱了,只能找原厂修了。估计拆都拆不下来,轴是废了。
记住:油和油箱非常关键,绝对要干净。应该是2号主轴油吧。要不就是煤油和机油配的,比例要严格按说明书。

网友:
我见过抱死的轴,是用大锤夯出来的,相当惨烈。

网友:
呵呵!
北京太远了,不然我给你修修,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轻微的抱轴在现场解决的机会是有的。
要是抱的厉害了,在现场拆下轴来都是问题。倘若轴都研烂了,现场绝无修复的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还是要感谢一下,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抱的轴厂家来给修好了,还有一根,自己弄了好长时间,终于有自转了,看来对于业余人员,调那个间隙80%是靠运气了

您是做动静压轴的么? 要是专业做的话我们可以考虑合作!

楼主:
照片照了,但是看不清楚,看外面也没意思,轴瓦照不清楚

网友:
动静压主轴,我们当然是专业的。
除非非常好的客户关系,一般我们是不单独给客户做主轴的。
厂家现场修,看来问题不大,你没仔细看他们怎么弄吗。他们怎么说?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让您等了这么久!
修理轴那天是周末,开始说是下一周修理,临时变动,我不知道消息,也没看着!
我们自己修的时候就是把端盖从新研磨,主要是调整间隙,靠手感和运气吧
我们大修通道十几台磨床,都是动静压轴,都用的是同一家的,而那家生意有非常的火,售后不是很好,个人感觉,有点摆谱,呵呵,毕竟人家很厉害嘛
您做动静压轴很专业,如果就机会可以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