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管路分与英寸和毫米之间互换。

楼主(2008-11-18):
求助管路中俗称分与英寸和毫米之间互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助管路中俗称分与英寸和毫米之间互换。

常用的“分”主要是:4分、6分  。
所谓4分是指二分之一英寸
    6分是指四分之三英寸
一英寸等于25.4mm

网友:
楼上说的不很全面
“分”为英制单位,具体换算为一英寸等于八分,一英寸等于25.4mm
给你列表如下:
公制(mm)                 英寸        分
   15                           1/2"                4分
   20                           3/4"                6分
   25                             1”                  1寸
   32                           1-1/4"            1寸2
      48                            1-1/2"            1寸半
现在多采用公制单位

楼主:
多谢两位朋友回复,我明白了

网友:
在补充一点1寸等于8分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