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骨螺钉制造---请教

楼主(2008-11-18):
请教各位大侠:
    谁知道接骨螺钉的制造工艺,分享:工艺内容、加工方式、设备、切削参数等。
没有具体图纸,刚接触接骨螺钉制造这一领域,想了解一下。谢谢

网友A:
数控走心车做的,以前去过本地的医疗器械厂。做的就是这样的螺钉,钛合金的。加工基本都是单件小批量加工,调试加工最多只有一两个,做也就二十个左右,而且都是按照订单加工,一个高档的出口的螺钉要4000-8000一个。

网友:
4000-8000,这个价格好有钱赚

网友:
接骨螺钉制造?
一般是属于配套加工啊
和钢板或者关节金属对应的
那东西看起来很简单,其实要求是很复杂的,安全系数要高
国内加工企业不注意,很多用到人体后出问题的,所以
现在医院很多是进口或者是外国在国内的企业制造的

网友B:
嘿嘿,说个笑话。
    当年我单位一工人工伤,我陪护。邻床一位大哥腿骨折,在北京接的,本来时间到了要回去拆钢板,为了省事,就问当地的区医院能不能拆,当地医院满口答应可以,老哥一高兴就住了下来,手术那天,早上八点进去的,下午3点多了还没出来,我们在病房内还以为咋了呢,好不容易4点多回来了,一问才知道。
   原来进手术室后,医生麻醉后切开一看傻眼了,钢板上的螺钉为内六方的,而且是进口的,和国内的扳手尺寸根本不一样,院方连扳手都没有,费了很长时间总算用钳子拧下了一个已经有些松动的螺钉,剩下的根本没办法,家属在外面不知道情况,急的团团转还不让知情,好在患者是个搞机械的,还给他们出主意,让他们到商店去买,结果买了一大圈也没有卖的,他一看就让他小舅子拿着拧下来的那个螺钉和大一号的扳手出去特做去,那哥们拿着东西飞快的来到了一个离医院最近的修车摊要借虎钳和锉刀加工,那老大爷就一把锉刀,还有些钝了,可在眼里还是个宝,竟然还不借,小伙子急的说明情况后才得到修车大爷的同意,用一把钝锉刀费了半天劲总算作完了一个扳手,拿回医院,已经是下午,好在并无大碍,螺钉终于顺利取出,手术完成,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嘿嘿,说个笑话。
    当年我单位一工人工伤,我陪护。邻床一位大哥腿骨折,在北京接的,本来时间到了要回去拆钢板,为了省事,就问当地的区医院能不能拆,当地医院满口答应可以,老哥一高兴就住了下来,手术那天, ...

标准不统一害死人啊

网友:
我刚去医院做种植牙手术,做了十个牙齿。每个牙齿所用的种植钉,也就是M3*10的特殊螺丝,医院的“材料费”每颗螺丝2000块,一个种植牙总体费用是10000,医疗用品价格不是常规可以理解的。

引用 网友A:
数控走心车做的,以前去过本地的医疗器械厂。做的就是这样的螺钉,钛合金的。加工基本都是单件小批量加工,调试加工最多只有一两个,做也就二十个左右,而且都是按照订单加工,一个高档的出口的螺钉要4000-8000一个。 ...

网友:
标准是统一的,内六角国外一律用的都是英制,包括医疗系统上用的。

引用 网友C:

标准不统一害死人啊

网友D:
汗 那个东西那么值钱~~

网友:
医学使用的东西价钱能贵到吓死人的,两千块一粒的螺丝还不算贵,一颗高级的烤瓷假牙,由“钳工”倒模再人手打磨出来的假牙,也是随便都是几千块一只。

引用 网友D:
 汗 那个东西那么值钱~~

网友:
汗.......现在的医疗方面的东西不是一般的离谱..........

东西真假....质量好坏................市场一团糟.........

价格更是贵的离谱....................................

监管部门还有国家在这方面根本没有有效的措施.................

网友:
人身体用的,一般都用好的,差的谁想用身体上,心里原因,多是虚高,,和监管部门的关系太大了,但差的好多出事情的,更加大了大家用好产品的心理,,
我们村里有个50多岁时骨折的,加了钢板,过了半年,腿痛,去了一看,大事不好,钢板弯了,国内的质量,好多不能要为恭敬,,

网友:
、用于医疗的金属配件,加工费用其实是可以忽略的。成本都在于检验身上,这些东西都要100%检验合格才能使用,包括材料成分、金相组织分析、各项型位的检测,以确保100%的绝对可靠性。

  我去种植牙,进口种植钉是2000一颗,国产的400多一颗,进口的成功率得到99%以上,好像暂时十年以来只出现过一例失败,国产的成功率只有90%几。正常的牙科种植牙的“成功率”目前几乎是100%的,因为判断种植手术是否成功,是五年以内有没有出现松动,不是一种进去会不会松动。国产的种植体一种进去就失败的例子很多,其实这东西就一个自攻螺丝,牙医在骨头上开个预孔,直接用扳手扭进去骨头里面。

网友:
www.monnier-zahner.cn 有专业的设备。

但是大多国内厂家用自动车完成,因为精度低点也无妨。

很多进口的骨科螺钉就不是自动车做的,要光洁许多。

至于螺钉的价格,真的不应该那么贵的,那是销售的中间环节出了问题。

网友:
对!
是磨的,那磨床是相当了得。自动上下料也很强悍。

网友:
医学器材还是很值钱啊!!难怪看病看不起!

网友(2013-01-15):
哪有4000-8000啊!瞎扯!!我是专业加工接骨螺钉的,有需要请联系我13915008362

网友(2013-05-07):
旋风铣是接骨螺钉,微型丝杠,小蜗杆和小螺杆类零件的最高效的加工利器。

什么是旋风铣:
旋风铣是通过安装在高速旋转刀盘上的硬质合金成型刀具,从工件上铣削出螺纹的螺纹加工方法。因其铣削速度高(速度达到400m/min),加工效率快,和传统的车削效率高几倍甚至十几倍,加工过程中切削飞溅如旋风而得名—旋风铣。旋风铣可以实现干切削、重载切削、难加工材料和超高速切削,消耗动力小。表面粗糙度能达到Ra0.8μm。旋风铣时机床主轴转速慢,所以机床运动精度高、动态稳定性好,是一种最先进的螺纹加工方法。

旋风铣加工的运动形式:
旋风铣在加工过程中需要完成五个加工运动:
·刀盘带动硬质合金成型刀高速旋转(主运动)
·机床主轴带动工件慢速旋转(辅助运动)
·旋风铣根据工件螺距或导程沿工件轴向运动,走心机为棒材的进给运动(进给运动)
·旋风铣径向运动(切削运动)
.旋风铣在一定角度范围内还有螺旋升角调整的自由度(旋转运动)

旋风铣的切削形式及旋风铣可加工的零件种类:
旋风铣的切削形式分为: ·内切式 ·外切式 ;
旋风铣可以加工接骨螺钉,螺纹,丝杠,蜗杆,螺杆类零件;

旋风铣加工螺纹的优势:
与其它一般螺纹的加工方法相比,旋风铣切削螺纹有如下的优点:   1、加工效率高,比传统加工效率可提高几倍甚至十几倍以上 ;   2、由于是成型加工,产品一刀成形,偏心切削不需退刀,精度高;  3、由走心机加装旋风铣动力刀座构成,机床结构无需任何改动,螺旋升角可调,安装方便;节省投资专机设备的费用;   4、表面粗糙度可达Ra0.8微米,加工精度提高2级;5、旋风铣刀座作为一把特殊刀具,在数控系统控制下全自动加工;

旋风铣的实现方式:

1、旋风铣专机:该方式精度高,加工范围广,数控化加工,但需要大额投资专用设备;
2、瑞士型走心机+旋风铣刀座:该方式只需在走心机上加装旋风铣刀座,精度高,数控化自动加工,加工范围较广且不需要购买专用机床,投资少,效益高;
3、普通车床+旋风铣刀座:该方式为国内采用的方式,投资小但比较低端,精度有限;

我们提供的旋风铣主要是第2种方式,是旋风铣动力刀座的世界领导者和第一品牌!我们可以为客户提供从机床选型到旋风铣刀座、刀盘、刀片完整的加工解决方案!

我们旋风铣配套的主要走心机厂家:
瑞士TORNOS、日本CITIZEN、日本STAR、日本津上TSUGAMI、日本MURATEC、韩国韩华HANWHA 、韩国NEXTURN、德国德马吉GILDEMEISTER、德国TRAUB 及欧洲MANURHIN;
其他厂家:可以提供定制;

你可以参考西钛珂公司的网站。或qq 1850068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