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足球画法

楼主(2008-11-18):
AutoCad足球画法(图)

1、画平面图

2、我们需要蓝色六边形绕DE旋转,绿色六边形绕AE旋转,直到G、F两点重合时停止。为此,需要以OF为直径画一个F点旋转的轨迹圆。

在画转迹圆前需要把UCS轴的Z轴方向,把视图切换为东南轴测图,打开UCS工具栏,点击Z轴矢量按钮,选择OE为Z轴矢量,然后以O为圆心,OF为半径画黄色圆

3、兰色六边形也需要画一个轨迹圆,不过可以用镜像法求得,在选择镜像线时捕捉E、BC中点,紫色圆就是兰色六边形的轨迹,两圆交点为H。

4、把绿色六边形旋转到如图位置,注意不要输入角度,要用参照选项

5、删除其它辅助线,在五边形、六边形中心画红色垂线

6、拉伸五边形,获得黄色柱体

7、用三点法把柱体切割五次,每一次选择底部五边形的一条边加红色交点

8、以红色交点为圆心,底部五边形中心为半径,画球体,然后把球体和黄色椎体进行交集运算,获得如图锥体

9、视图切换为西北轴测图,改变UCS,拉伸六边形,切割,画一个和上一步同样大小的球体,交集运算,获得如图白色锥体,为了看得清楚些,可以先把不需要的紫色锥体隐藏

10、倒圆角,互相剪切两条中心线,并把中心线外向延长一点,着色,把UCS移到顶点
为了便于选择,先用group命令把轴和锥体组合

11、三维阵列紫色锥体,旋转轴选择黄色直线

12、三维阵列白色锥体,旋转轴为绿色直线

13、再次阵列锥体

14、继续干吧,如果要改颜色,只要改一下图层颜色就可以了

网友:
就没用cad画过三维图形  感觉应该很复杂吧  还是一步到位 学proe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