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簧的拉钩用的护套模具怎么开----请教,如图

楼主(2008-11-18):
现有一个外径为12.5mm,线径为1.2mm,有效圈数为6的拉簧,两端的半圆形拉钩上要做耐磨护套,想开一套连续模,请高手指点,现在只有样品,没有图纸。附照片供参考。

楼主:
图片传来了

大家看一下样品图片   旁边那个小零件是从另一端撬下的护套

网友:
可以考虑在绕弹簧之前把护套做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