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刀切割问题----请教

楼主(2008-11-18):
接触水刀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最近遇到几个问题,想请教下这里的高手。
水刀的品牌我在这里就不说了,用的不是水切割的专业软件,是NCSTUDIO
问题1:本来开始使用这台设备的时候压力很稳定,波动几乎没有,但是最高压力只能是320,后来因为嫌切割速度比较慢,问厂家如何解决这个压力问题,让我调节压力阀,调节过后压力可以达到380,但是此时压力表的波动非常大。不知道该如何调节,问他们只说流量不匹配,自己也调节不好,想问下大家.(当时购买的设备是380的)
问题2:切割东西的时候,我把压力调到380,但是开始切割后压力变零,然后逐渐上升,最后稳定在380左右(当然有波动),这就意味着开始的一段距离我切割不透,不知道如何解决?
谢谢大家

网友:
水刀切是很慢,380那只上限吧,(1)调节益流阀双侧,让换向速度加快,波动可解决(2)同(1)

网友:
纯支持

纯支持
为了LZ,顶一下。

网友(2008-12-25):
这可能要懂技术的专业人员在现场看设备才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奉劝你不要这样做,用几个月就废了这台机器,所以小心点不要到时候自己哭哦

网友:
能说说是买的哪家的什么型号的设备吗?

网友:
你要清楚这台机的额定工作压力

楼主,建议你询问一下厂家这台机的额定工作压力

最大压力不等同于额定工作压力,如果您的机床额定工作压力规定为320,最大压力380,你一直让机床处于最高压力状态工作的话,对机床的损伤将是无法估算的。

网友(2011-01-13):
回复 网友A:

你用的是哪边的砂子呀,速度的加快有的时候跟砂子是有关系的,质量好的砂子,它切割的速度即快又能保证产品能切割透……砂子不能占到水

网友:
我觉得拼的机子都不怎样,身体和心脏不配套,当然要出问题了。所以啊,买机子不能只看价格,还得看技术过不过关。有兴趣的话可以访问www.bjatl.com

网友(2011-02-17):
楼主没回来关注,也不知道问题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