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如何实现定位?---请教

楼主(2008-11-18):
普通气缸直径63mm  行程1000mm   活塞带磁环.(AirTAC气缸)
气缸在走完500mm(误差+-10mm左右)行程时停30秒(速度为500mm/1秒),我要选什么型号电磁阀?如何连接?
最好不另外加气缸定位!!!!

网友:
气缸一般采取负载定位,挡铁定位,行程末端定位。像你的想法这样悬空定位,又精度较高,很难实现。

网友:
气缸最大缺点定位精度很差(一般不推荐),不知你工况怎样,如果能够确保停下在你要求的公差范围,可并联一个延时阀来实现你的功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刚刚想到个方法,用二个500行程的气缸连在一齐用,就能先走500停30秒后再走500,定位比较准,速度快慢音响不大.

网友:
呵呵呵,好办法,本来就有双工位汽缸的,以前用过

网友:
如果受力不大可以考虑用三位五通的电磁阀。

网友:
就是,双工位的气缸,只要你的距离是个死数,不需要做调整的话,最合适不过了

楼主:
双工位气缸价格是二个普通气缸价格X1.5-1.8左右,价格太高不如用二个普通气缸连一下,成本降低有能达到效果!!!

网友:
也可以用一个三位五通、中央封闭的电磁阀控制,在中间位加一个电眼和感应片,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此系统需要相应电路支持,只用电磁气阀不好解决问题。虽然你的气缸活塞带磁环,还要在气缸外增加位置检测的霍尔开关或感式接近开关检测位置,通过三位五通电磁气阀控制气缸。依据气缸工作要求不同(如行至500mm停留并保持某支撑力)需要不同阀芯机能的气阀满足要求。

网友:
个人见解

加电气限位应该可以的,确定限位片的精确安装位置,再改动一下控制程序应该就差不多了。

网友(2015-11-22):
两个500气缸串联

网友:
带抱闸气缸  Z; K- r5 [*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