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做四足步行机器人

楼主(2008-11-18):
用两个飞机模型舵机就能DIY个四足机器人!简单易做.你可试试.

楼主:
第一步:准备零件和所需的材料

制作一个四腿的行走机器人非常简单,所需零件也非常少,两个电机,机器人的腿(用直径合适的铁丝弯制),电池,底板(我用的是一种非常酷的塑胶材料,当它被在热水中加热时就会变软,冷却后又会回复硬度),用来将电池和电机固定在底板上的螺钉,一小块电路实验版(可以在电子市场买到),一个用来安放 ATMega的28针芯片插座,胶,烙铁和焊锡,以及刀子。
装配之前画一张草图,在上面标出了需要打孔和切割的位置,有一张草图可以让你少走很多弯路,建议大家在对手之前都要做一番“纸上谈兵”的工作。

楼主:
第二步:
现在需要用刀子在机器人的底板上划出两个安放电机的洞,先按照草图划出一个洞后用切下来的那部分做标尺直接在另一边划另外一个洞。切的时候不要忘了在下面垫一块纸板,我差一点切了我的咖啡桌。
打好两个洞后试一试电机。

楼主:
第三步:弯曲底板,安装电机
首先烧一壶开水
然后将底板放入水中一到二分钟,主要要用一个东西按住底板,免得它浮上来(不要用手!)。
拿出来后底板应该软一些了,戴着手套将它弯曲到自己想要的角度直到冷却。
根据网上高手的建议,最佳角度为30度。
钻上两个螺纹孔,然后用螺钉将电机固定在底板上。

楼主:
第四步:固定腿部到伺服电机的十字臂
用尖嘴钳截了两段粗铜线作为机器人的前腿和后腿,然后把它们弯曲成适合伺服电机的十字臂的形状。
一条经典的BEAM准则就是需要连接零件时,如果可能的话尽量采用铁丝来捆绑。用铁丝捆绑要优于采用焊锡连接。用铁丝捆绑的话会给零件一定的自由空间,并且也利于零部件的再次使用。

楼主:
第五步:关键的一步:将固定好腿部零件的十字臂装在伺服电机上

将绑上了腿部的十字臂固定到伺服电机上,然后用钳子小心地把机器人的前后腿一点点折到图中所示位置。这是一个非常精巧的活,一不小心甚至可能弄坏你的伺服电机,而且要保证前后腿左右基本对称,否则机器人很难走的很好。

楼主:
第六步:大脑

因为使用的是伺服电机,并且只是做很简单的运动,所以不需要额外的驱动电路,直接用单片机输出的脉宽调制信号来控制电机动作。
切一小块电子实验中常用的实验板来做这个电路,用胶水粘了一些插针在上面。两个三针的用来连接伺服电机,一个两针的用来接电池,一个五针的用来传输程序到单片机里,还有一个28针的插座用来安放我的ATMega 8单片机。
所有的插针粘好后,我在实验板的反面用电线按照电路原理图将必要的针脚焊接在一起。

楼主:
第七步 编程
将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中有很多办法,最简单的一种方法,只需要一根如图中所示的下载线通过计算机并口将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中。
使用这种方法有一个地方要切记:千万不要通过数据线对你的并行口施加5v以上的电压,那会烧坏你的并口,甚至毁掉你的整台电脑。不过在这个工程中最高电压也只有3.6v,不过还是小心一点好。程序是靠输出脉冲信号来控制伺服电机的动作,与其他复杂的机器人相比算是很简单的了。

楼主:
第八步:蹒跚学步
现在所有的工作都已经做好了,机器人马上就要迈出它人生的第一步了,不过这时候可不能对它报太大的期望,毕竟就是一个婴儿迈出第一步的时候也是摇摇晃晃的。这时候就需要不断的调整机器人的步伐,调整前腿的后腿的相对运动关系,当然这是一个枯燥而漫长(光荣而艰巨?)的过程。经过多次的调整,机器人可以走的有点模样了。

楼主:
第九步
现在机器人可以可以像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子一样,可以开始到处乱跑了。不过这显然是不够的,还要多多实验机器人的步伐和机器人腿部的形状对机器人的行走速度和越障能力有什么影响。
对于越障,机器人腿部与脚部的弯曲角度是关键的。经过试验决定让机器人的腿部末端与地面成30度角。
那么现在的机器人可以越过多高的障碍呢?

楼主:
用一小块电子实验中常用的实验板来做这个电路,用胶水粘了一些插针在上面。两个三针的用来连接伺服电机,一个两针的用来接电池,一个五针的用来传输程序到单片机里,还有一个28针的插座用来安放我的ATMega 8单片机。所有的插针粘好后,在实验板的反面用电线按照电路原理图将必要的针脚焊接在一起。

楼主:
声明:纯属转载分享,非个人所为。

网友:
去书店买一本相关的书来,一定要弄一下才行

网友:
牛 受教了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网友:
有意思,我也做一个

网友(2009-02-24):
太强了,值得学习,不过对电路不怎么懂

网友:
电机失步后怎么解决?

网友(2009-04-21):
电机什么型号啊,电路板怎么买啊,等等,多不知道。

网友(2013-09-08):
太牛了
就是材料看不懂

网友:
太牛了
就是材料看不懂。太多了

网友(2013-10-08):
先收藏,日后再看

网友:
不错,有时间可以试一下

网友(2014-10-14):
牛人,就电路有点不懂。

网友(2015-06-05):
这个是玩具吧?

网友(2015-07-15):
新人 求罩!求罩!求罩!求罩!求罩!求罩!

网友(2015-08-14):
这种舵机哪里有卖的呢?

网友:
挺有意思的,想试试,不懂单片机啊

网友(2015-09-26):
有时间我也做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