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mm板激光切割变形严重

楼主(2008-11-18):
如何让1mm板激光切割后不变形
长1500,宽900
不选择其他加工方式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加工参数报上来.

根据我的感觉,热影响太大了.

网友:
你的穿刺点在哪  ?  从哪个角开始切割的??

网友:
水刀呀,不会有很大变形的。我试过

网友:
不是吧
这么大一个东西因该变形不大的

网友:
哥们你从750开始起切,速度在快点

网友(2008-12-19):
干嘛切割,用冲好了,省料

网友:
你是什么材料啊
一般的冷板不会变形的啊

网友:
不会吧,这么薄的板还这么大的零件会变形?怎么变形法?你什么机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