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卷板机折弯

楼主(2008-11-18):
用卷板机可折弯谁有这方面经验可共享

网友:
看你的卷板机上有没有折头部弯的家伙,有的话,调到最小半径折一下就可以了,没这功能,就调下辊,跳到最偏,但半径有限,没法折小弯,

网友:
没接触过用卷板机折弯,学习。关注。

网友(2009-04-29):
不是很懂了

网友:
可以调节正反转来控制所需要的折弯范围。

网友:
应该可以
就是内R最小也要比你的卷管大

网友(2011-07-20):
上辊的1.2倍,滚弯最小半径,上辊500,最小可以滚弯到600。
滚弯需要计算回弹,如果机器压力不够,那么需要多次操作,压力大的卷板机可以一次成型,效率高。
折弯比较复杂,需要计算。

网友:
路過..來學習一下..大家都是高手

网友:
没接触过用卷板机折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