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溢流阀的问题

楼主(2008-11-18):
请教一下,我们公司的机器是液压钻机,在刚开始使用时需要调压。首先是泵站压力,再调正转反转压力,也就是说有三个溢流阀吧?那么在调节压力的时候油是不是就从溢流阀流出呢,都是我看溢流阀的管径很小啊。1 Q1 T( z7 O* u1 K5 J
  希望个位大个能给我指导一下

网友:
正常情况调节压力时,是有油从溢流阀的回油腔流出来的.管径小可能你的系统流量比较小.对钻机的液压系统不熟悉.

网友:
是哪一种型号钻机

网友:
最好是有钻机的液压系统原理图!

网友:
压力越高溢流量就越少就是了,另外,如果溢流阀做安全阀用,平常是不溢流的。一般都是低压大流量,高压小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