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插装阀问题!急!

楼主(2008-11-18):
刚接触液压没多久,其中带阻尼孔的插装阀不清楚具体应用在什么场合,主要起什么作用!望高手指点,最好给我一些关于液压机插装阀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
插装阀分为方向控制功能,压力溢流功能,减压功能三种。不知你是哪一种?

楼主:
方向控制阀,带阻尼孔,那个阻尼孔通过控制油口接通上面的溢流阀!我不明白这个阻尼孔的作用,是起控制油路的作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发张液压原理图来看看。

网友:
插式阀阀芯带阻尼孔的一般都是压力控制阀。其他类型的阀一般没有阻尼孔。

网友:
锥阀式结构,可用于工作流向A至B的压力控制A为插件阻尼孔方向

网友:
刚才少说了一点,阻尼孔是A口提供内部控制油的通道,一般情况下有其它阀控制该阀芯的开启关闭.明白了吗?

网友:
5#说的那样

带阻尼孔的一般都是压力控制阀

网友(2008-12-23):
阻尼孔的一般都是压力控制阀,溢流功能上用的多

网友:
插装阀一般是自身不能够完成全部功能,而必须将其放入一个阀腔内,与其它各种阀共同或独自完成所要求的功能。
一般的起系统保护作用,防止无杆腔超压!

附:  (插装阀的分类及其它们的用途)
1. 按作用和用途分类
(1) 截断阀:截断阀又称闭路阀,其作用是接通或截断管路中的介质。截断阀类包括闸阀、截止阀、旋塞阀、球阀、蝶阀和隔膜等。
(2) 止回阀:止回阀又称单向阀或逆止阀,其作用是防止管路中的介质倒流。水泵吸水关的底阀也属于止回阀类。
(3) 安全阀:安全阀类的作用是防止管路或装置中的介质压力超过规定数值,从而达到安全保护的目的。
(4) 调节阀:调节阀类包括调节阀、节流阀和减压阀,其作用是调节介质的压力、流量等叁数。
(5) 分流阀:分流阀类包括各种分配阀和疏水阀等,其作用是分配、分离或混合管路中的介质。
2. 按公称压力分类
(1) 真空阀:指工作压力低于标准大气压的阀门。
(2) 低压阀:指公称压力PN ≤1.6Mpa 的阀门。
(3) 中压阀:指公称压力PN 为2.5、4.0、6.4Mpa的阀门。
(4) 高压阀:指工称压力PN 为10~80Mpa的阀门。
(5) 超高压阀:指公称压力 PN≥100Mpa的阀门。
3. 按工作温度分类
(1) 超低温阀:用于介质工作温度 t<-100℃的阀门。
(2) 低温阀:用于介质工作温度-100℃≤t≤-40℃的阀门。
(3) 常温阀:用于介质工作温度-40℃≤t≤120℃的阀门。
(4) 中温阀:用于介质工作温度120℃
(5) 高温阀:用于介质工作温度t>450℃的阀门。
4. 按驱动方式分类
(1) 自动阀是指不需要外力驱动,而是依靠介质自身的能量来使阀门动作的阀门。如安全阀、减压阀、疏水阀、止回阀、自动调节阀等。
(2) 动力驱动阀:动力驱动阀可以利用各种动力源进行驱动。
电动阀:借助电力驱动的阀门。
气动阀:借助压缩空气驱动的阀门。
液动阀:借助油等液体压力驱动的阀门。
此外还有以上几种驱动方式的组合,如气-电动阀等。
(3) 手动阀:手动阀借助手轮、手柄、杠杆、链轮,由人力来操纵阀门动作。当阀门启闭力矩较大时,可在手轮和阀杆之间设置此轮或蜗轮减速器。必要时,也可以利用万向接头及传动轴进行远距离操作。

综上所述,阀门分类方法是很多的,但主要是按其在管路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分类。工业和民用工程中的通用阀门可分成11类,即闸阀、截止阀、旋塞阀、球阀、蝶阀、 隔 膜阀、止回阀、节流阀、安全阀、减压阀和疏水阀。其他特殊阀门,如仪表用阀、液压控制管路系统用阀,各种化工机械设备本体用阀等,均不在本书介绍范围以内。
5. 按公称通径分类
(1)小通径阀门:公称通径DN≤40mm的阀门。
(2)中通径阀门:公称通径DN为50~300mm的阀门。
(3)大通径阀门:公称阀门DN为350~1200mm的阀门。
(4)特大通径阀门:公称通径DN≥1400mm的阀门。
6. 按结构特征分类
(1)截门形:启闭件(阀瓣)由阀杆带动沿着阀座中心线作升降运动;
(2)旋塞形:启闭件(闸阀)由阀杆带动沿着垂直于阀座中心线作升降运动;
(3)旋塞阀:启闭件(锥塞或球) 围绕自身中心线旋转;
(4)旋启阀:启闭件(阀瓣) 围绕座外的轴旋转;
(5)蝶行:启闭件(圆盘) 围绕阀座内的固定轴旋转;
(6)滑阀行:启闭件在垂直于通道的方向滑动。
7. 按连接方法分类
(1)螺纹连接阀门:阀体带有内螺纹或外螺纹,与管道螺纹连接。
(2)法兰连接阀门:阀体带有法兰,与管道法兰连接。
(3)焊接连接阀门:阀体带有焊接坡口,与管道焊接连接。
(4)卡箍连接阀门:阀体带有夹口,与管道夹箍连接。
(5)卡套连接阀门:与管道采用卡套连接。
(6)对夹连接阀门:用螺栓直接将阀门及两头管道穿夹在一起的连接形式。
8. 按阀体材料分类
(1)金属材料阀门:其阀体等零件由金属材料制成。如铸铁阀、碳钢阀、合金钢阀、铜合金阀、铝合金阀、铅合金阀、钛合金阀、蒙乃尔合金阀等。
(2)非金属材料阀门:其阀体等零件由非金属材料制成。如塑料阀、陶 阀、搪 阀、玻璃钢阀等。
(3)金属阀体衬里阀门:阀体外形为金属,内部凡与介质接触的主要表面均为衬里,如衬胶阀、 衬塑料阀、衬陶阀等。

网友:
先导式的有阻尼孔,减小压力用的,溢流阀上面用的多!

网友:
阻尼孔主要有两个用途(根据安装的位置)
1是产生节流孔前后压降,这个压降大于主阀芯弹簧力后就可以打开主阀芯
2是控制插装阀主阀芯打开和关闭的速度,减小系统的压力冲击。

网友:
插装阀有很多类
你具体是哪种
小流量的sun的比较好

网友:
使用在压力调节场合。用阻尼孔和压力阀来组承压力调节系统!

网友:
美国DELTA POWER插装阀手册-中英文

手册可以在公司网页首页可以下载

网友(2009-11-05):
阻尼孔主要有两个用途(根据安装的位置)
1是产生节流孔前后压降,这个压降大于主阀芯弹簧力后就可以打开主阀芯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2是控制插装阀主阀芯打开和关闭的速度,减小系统的压力冲击。

回答的好!!精辟!!喜欢这样的回答!!

网友:
控制阀芯动作速度,减小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