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锌的膜厚同批零件间的差异会有几um?

楼主(2008-11-18):
想请教一下专家,镀锌的膜厚同批零件间的差异会有几um?同个零件不同面上的差异又会是多少?

网友(2009-03-10):
镀锌层的厚度差异是不好确定的,一般会有个10um左右的差异。
4 I( k& T8 `# ^" f通常在零件的两端要比中间厚,因为两端更靠近电极。7 U" j' |" O) Y5 R
厚度差异和产品的大小有关系,直径大,越长的差异一般会大点,还有就是平面的镀层会非平面要薄,越小的地方会越厚,比如镀件上面的毛刺镀锌后很变得很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