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机构的设计,已经有了方案图

楼主(2008-11-18):
前几天发贴,向大家求教同步带机构的设计方案,感谢大家的热心指导 ,已经有了基本的方案
原贴链接地址: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95409&extra=page%3D3
如图:还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还得麻烦大家继续指导
先描叙一下:
伺服马达驱动这个机构,用T10型号的同步带,约2米长,夹具每个间距100mm,
T10型同步带轮,30齿,要追加工3个让位槽(120度*3)
问题请教:
1、马达驱动侧,直接用联轴器和驱动轴联结,驱动这个机构?
      还是在马达轴上装同步带轮,驱动轴末端也装个同步带轮,再加一条同步带来驱动这个机构呢?
2、驱动侧用单侧固定或是用双侧固定好?
3、驱动侧的滚动轴衬,用深沟滚珠轴衬,会不会径向窜动?
     或是用两个向心轴承,背对背安装,如何?
4、从动侧的滚珠轴衬,就用了两个带法兰的深沟滚珠轴承,对面安装,会不会径向窜动?
5、夹具的固定,靠圆轴和卡环,夹紧在同步带上面,皮带上面没有打孔,会不会有影响呢?
以上问题,请大家指导,谢谢了

网友A:
伺服马达的功率多少?如果直接与同步带轮等连接传动,转动部分的转动惯量超出电机的额定惯量的一定倍数后(经验倍数为20倍),会出现马达输出轴抖动的问题,同时也严重影响电机的使用寿命。建议加减速机。
按此设计结构,驱动侧主要受径向拉力,由同步带传动的切向力引起,深沟球轴承传动时,所能承受的径向力很小,轴向力比较大,可以选择角接触球轴承(安装方向?)或者其他可以承受较大径向力的轴承。
调节同步带张力时,一般驱动侧固定,在从动侧增加调节装置,以调整同步带的张力达到给定要求。

网友(点评):
请黄粱美梦仁兄查手册确定下深沟球轴承承受径向力还是轴向力

网友(点评):
轴承的说反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伺服马达加减速机这个建议,我明天上班再看看资料,仔细检讨一遍!

网友:
如线速不是很高(30米/分钟以下)建议使用精密减速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忘记了介绍工作速度
我这个机构工作速度很慢的,100mm/5秒,同步轮转动120度就是100mm,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忘记了介绍工作速度
我这个机构工作速度很慢的,100mm/5秒,同步轮转动120度就是100mm,

实在抱歉,工作移动速度是100mm/秒,刚才不小心编辑错了

网友:
看了楼主前面关于传动方案的帖子,这样的方式,装好后,夹具相对于同步带会有间隙吗?圆周方向

其实,楼主问得这几个问题,跟具体情况有关系:载荷,速度,精度等等
关于第3,4两个问题,夹具相对于同步带有径向跳动,同步带相对于同步轮有径向跳动,这些会不会影响楼精度?一对深沟球轴承可以把径向跳动调的很小,具体数值跟载荷有关,但肯定会比上面两个径向跳动小

网友(点评):
说的 有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指导
现在还是初步探讨设计方案阶段,载荷还没有计算,
工作速度比较慢,100mm/秒(带轮转动120度就是100mm),
精度要求也不高,正负0.1~0.5mm左右吧,如果达不到这个精度的话,只能是用二次定位了

网友:
电机轴不要直接加同步轮,还是通过联轴器比较好,轴的固定如果是我就用两个角接触轴承了。——我属于保守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我是在想,用联轴器联结电机轴和驱动轴驱动,还是用减速机驱动,或是用同步带驱动,肯定不会直接用电机轴驱动带轮了嘛

网友E:
我觉得 夹具在同步带上用轴加轴挡圈和带有间隙,有可能使用过程中 越来越松,影响传递效率,为什么不用上下两个板夹紧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伺服马达的功率多少?如果直接与同步带轮等连接传动,转动部分的转动惯量超出电机的额定惯量的一定倍数后(经验倍数为20倍),会出现马达输出轴抖动的问题,同时也严重影响电机的使用寿命。建议加减速机。
按此设计 ...

请问用什么伺服电机 惯量 经验倍数为20倍时出现拌动?倍数多大范围内最合适?是不是和电机品牌不同有所区别?如果能给出各种电机的倍数范围值,十分感谢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个最佳传动比,是负载转动惯量和电机转动惯量比值的开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 夹具在同步带上用轴加轴挡圈和带有间隙,有可能使用过程中 越来越松,影响传递效率,为什么不用上下两个板夹紧呢?

上下两个板夹紧 ,那带轮怎么给下面的夹板让位呢

网友:
精度受一点影响,恐怕用伺服驱动就不太必要了,另外,运行的时候,会有一些抖动,要再计算一下定位精度,

网友F:
用伺服的话最好加减速机,可以克服抖动问题。或者用分割器,联接用同步带没问题,能涨紧就行,轴承直接用标准的带座轴承,安装还比较方便。

网友F:
觉的用卡环精度会有点问题,不知你的随行夹具有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伺服的话最好加减速机,可以克服抖动问题。或者用分割器,联接用同步带没问题,能涨紧就行,轴承直接用标准的带座轴承,安装还比较方便。

如果加了减速器的话,就可以直接靠减速器的输出轴来驱动主轴了,也无需再用同步带了
标准带座轴承,我手头有MISUMI的资料,但是资料上没有介绍是用的什么类型的轴承,担心会不会有轴向的窜动?
有向心轴承带座的,但是天价,一套3000多RMB,My god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觉的用卡环精度会有点问题,不知你的随行夹具有多重。

刚才初略的计算了一下,共20套夹具,约100N(5N/套),相差不会太大的。
伺服马达加了减速器以后,还能保证定位精度吗?
用分割器+普通感应马达,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加了减速器的话,就可以直接靠减速器的输出轴来驱动主轴了,也无需再用同步带了
标准带座轴承,我手头有MISUMI的资料,但是资料上没有介绍是用的什么类型的轴承,担心会不会有轴向的窜动?
有向心轴承带座的 ...

MISUMI的带座轴承我经常用,跳动很小,肯定可以满足你现在要求。
我用型号为PDR25,轴径是25mm,价格也就100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用什么伺服电机 惯量 经验倍数为20倍时出现拌动?倍数多大范围内最合适?是不是和电机品牌不同有所区别?如果能给出各种电机的倍数范围值,十分感谢

国产的伺服电机,代表为珠海运控的电机,负载转动惯量是电机转子额定惯量的15倍以内,会比较合适,不会出现电机停止定位不准以及输出轴抖动的问题;
至于进口电机,比如安川,伦茨的产品,在25倍以内都是可以的,用久了,会有什么影响,不确定,没做过实验。
具体电机可以直接匹配的转动惯量值,可以咨询电机供应商那边的技术代表,可以帮你解释相关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刚才初略的计算了一下,共20套夹具,约100N(5N/套),相差不会太大的。
伺服马达加了减速器以后,还能保证定位精度吗?
用分割器+普通感应马达,怎么样?

建议用分割器+普通感应马达,用伺服有点浪费。以你目前的方案要想不再二次定位,关键是在安装块与同步带的连接,传动方面达到你所需的精度要求比较简单。

网友:
这种传动方式很好,我正好有一机器可利用,不知道运行稳定不,我想把工件安装在夹具上,通过带上方的磨头对工件进行平面磨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用分割器+普通感应马达,用伺服有点浪费。以你目前的方案要想不再二次定位,关键是在安装块与同步带的连接,传动方面达到你所需的精度要求比较简单。

好的,但是在成本方面看来,用分割器+感应马达的成本,并不会比伺服马达少,
我联系过三共,他们的分割器,都在6000以上,在加个动方的马达1000多!是不是还有比较实惠的分割器呢?
我用三洋的伺服马达,加上伺服控制器,也就5000多搞定。
还有,今天伏龙公司给我报价了,很便宜的,不及MISUMI的十分之一,两个同步轮+ 一条2米长的同步带,共计370元,所以要支持国产
遗憾的是,国产的标准件种类,没有国外的多,资料也不及他们的齐全

网友:
你好,伺服马达加减速机这个建议,我明天上班再看看资料,仔细检讨一遍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但是在成本方面看来,用分割器+感应马达的成本,并不会比伺服马达少,
我联系过三共,他们的分割器,都在6000以上,在加个动方的马达1000多!是不是还有比较实惠的分割器呢?
我用三洋的伺服马达,加上伺服 ...

我用的是山东诸城一个厂家的分割器,中心距80,分度数为8,价钱2500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G:

那确实比较实惠,精度和质量怎么样?
不知道这个公司在广东这边有没有代理商?我就买一台分割器,难道还要在山东买

网友:
用分割器会贵一些,但是比伺服要稳定的多,这个就看你的实际需要了,另外分割器用共扼凸轮分度的那种会好点,也会便宜点。

网友:
带座轴承用PDR系列的就可以,轴向可以用顶丝顶着,不会移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确实比较实惠,精度和质量怎么样?
不知道这个公司在广东这边有没有代理商?我就买一台分割器,难道还要在山东买

桂城潭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0757-86339933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确实比较实惠,精度和质量怎么样?
不知道这个公司在广东这边有没有代理商?我就买一台分割器,难道还要在山东买

山东华宏凸轮 13806361668

楼主:
ddlos、红楼两位网友好,谢谢你们的指导!我在手册上看到了你们推荐的带座轴承PDR系列
但是,这种轴承的安装孔是腰型孔,定位性不好,两边的轴承如果装歪了的话,皮带会往一边跑  尤其是用在我这个机构上面。
用在从动侧,从动侧需要设计成可以调节涨紧的形式,驱动侧需要设计为定位基准,定位性要求更高

网友:
轴承方式可以都用1个平面轴承+1个角轴承,串动就不会有了。
伺服驱动,看来最好加减速,同步带就可以,尽量让电机在额定转速运行,抖动问题也就不存在了。而且可选小功率电机,便宜一点点。注意折算到电机轴上的负载惯量和扭矩,这是选电机的依据。
定位精度没问题。

网友:
没问题的,可以将两个带座轴承连在一起,从动侧在用滑块去限制底座调节涨紧

网友H:
引用 楼主:
前几天发贴,向大家求教同步带机构的设计方案,感谢大家的热心指导 ,已经有了基本的方案
原贴链接地址: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95409&extra=page%3D3
如图:还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还得 ...

狼兄好:
对于上述结构有几个疑问,皮带相对于轴向位置就有不缺定性,会在轴向方向滑动,不知你轴向方向定位精度多少,还有你的夹具这样固定在皮带上,没有锁紧结构,时间长肯定有松动的现象隐患比较大,个人根据自己公司的设备的经验得到的望对狼兄有帮助!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狼兄好:
对于上述结构有几个疑问,皮带相对于轴向位置就有不缺定性,会在轴向方向滑动,不知你轴向方向定位精度多少,还有你的夹具这样固定在皮带上,没有锁紧结构,时间长肯定有松动的现象隐患比较大,个人根 ...

赞成34楼的意见,同步带轴向没有约束,肯定会串动,建议加上带轮挡圈(开缺口,让开固定卡)。

网友:
引用 网友I:

赞成34楼的意见,同步带轴向没有约束,肯定会串动,建议加上带轮挡圈(开缺口,让开固定卡)。

如果狼兄的轴向定位精度很高的话还有问题,即使加了挡圈窜动还是有的,就不知精度要多少!

网友:
我们公司的就是加的挡圈,但是对于轴向的要求不高所以跳动忽略

网友:
同步带最好加挡圈,保险一点的话,每个随行夹具上最好加轴承两端支承

楼主:
引用 网友H:

狼兄好:
对于上述结构有几个疑问,皮带相对于轴向位置就有不缺定性,会在轴向方向滑动,不知你轴向方向定位精度多少,还有你的夹具这样固定在皮带上,没有锁紧结构,时间长肯定有松动的现象隐患比较大,个人根 ...

谢谢指导,皮带的轴向应该没有问题,因为两边我会设计挡块,用来固定随行的夹具,靠夹具定位,会比皮带定位好些
只是随行夹具与皮带的固定让我有些头痛,自动机和郭棚网友建议在皮带上面打孔,而且他们都有成功的案例;虽然是很好的建议,但是这对于没有经验的我来说,就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了
这段时间还在考虑,再加上以前机器的调试,所以进度有些慢了

楼主:
换个方案试一下 如果选用PDR系列带座轴承的话,就变成这样了,
轴向是肯定不会窜动了,但是,轴承座是腰型孔的,
夹具的固定方式也改了一下,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J:
讨论的挺细致的,下次有问题放这里。以下对于楼主的建议:
采用伺服电机是不错的,别用什么凸轮分度,国内的可能够呛,我以前用过进口的,很贵。另外建议加减速机,你的转速很慢,电机都有额定转速的、、、。另外对于夹具与带的连接,个人感觉用带打孔比较好。但是要注意一点,应为你的工件将来是直接放在夹具上,也就是放置再带上,不知道你工作的时候对于皮带的正压力有多大,会不会“让”,从而影响你的加工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J:
讨论的挺细致的,下次有问题放这里。以下对于楼主的建议:
采用伺服电机是不错的,别用什么凸轮分度,国内的可能够呛,我以前用过进口的,很贵。另外建议加减速机,你的转速很慢,电机都有额定转速的、、、。另外对 ...

谢谢指导 一共是20套随行夹具,加上放置的工件,总共重量为6KG左右吧;我们以前买过三共的凸轮分度器,的确很贵,而且很大一体积的;所以我用伺服电机还要划算一些、灵活一些,至于减速机的事情,还在检讨中,毕竟我现在还是方案中嘛 还没有到正式购买的时候。
很多人都推荐在同步带上面打孔,用螺丝来锁紧随行夹具,看来打孔的确是有它的优势啊,不然这么多前辈都推荐
我可以依赖皮带厂家加工好孔,这个方案也有待检讨了,哈哈,谁叫我经验你足呢,学习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嘛

网友:
做过大概类似的自动抛光机,这种结构没什么问题,但是它会有共振现象产生,就是皮带会一上一下共振,我当时的设计是在加工工位处做了两排轴承,外加档板来消除的,也保证加工工位处的平稳,看是否能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问下狼兄
你的相对于垂直于皮带方向的压力大不大?是否有支撑,如果没有支撑,皮带会有松弛现象,不知对于你的加工有没有影响,还是在皮带上开孔加夹具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好,在皮带的两边,我会设计支撑部分来托住夹具,同时也会有挡块,防止夹具两边跑。皮带上面不会受到压力的。
再过几天,我会把更新后的图片传上来。我一直没有弄明白,皮带开孔问题不大,我可以依赖厂家完成,但是,一般螺丝套合孔的直径都大于螺丝直径(约1.1倍),怎么保证夹具的定位精度呢?
难道把孔开得小于螺丝直径,让螺丝涨进去

网友:
可以开小孔,也可以在家具上做腰孔留有调节的余地,进行调节,精度也可以调出来!不知对狼兄有没有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明白了,很感谢你的指导
我计划在同步带上面开%%c2.4的孔,让M2.5的内六角螺栓涨进去,夹具上攻M2.5的牙,并且买MISUMI的螺栓(SCB2.5-8,2009版P1284),这样问题应该不大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很感谢你的指导
我计划在同步带上面开%%c2.4的孔,让M2.5的内六角螺栓涨进去,夹具上攻M2.5的牙,并且买MISUMI的螺栓(SCB2.5-8,2009版P1284),这样问题应该不大了吧。

建议还是在夹具上留有腰形孔进行调节,这样适用性也广一点,不能全靠皮带加工孔的精度啊,皮带是软的,加工精度肯定不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夹具上我会设计成腰型孔的,这样的话,安装夹具的时候,就得一个一个的调试对位了
经过大家的指导,我心里基本上已经有底了,再次感谢大家的热心、详细的教导,设备装好后,我会传个照片上来的

网友:
你这是用什么软件画的?SOLIDER WORK?还是PROE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用的是 Inventor 软件,欧特克公司的产品,我们购买的时候是与CAD绑定一起
个人感觉还不错,尤其是在机械设计方面,有很大的优势
以上仅代表个人意见

网友:
电机直接驱动带轮的情况也是有的

网友:
刚好用到 !狼大侠的设备中,工件输送到位后需要高精度定位吗?也是需要的话能否把夹具也弄上来看看。没有的话,把你的图引用一下,我去发个贴问一下,希望不要在意。

网友:
如果楼主觉得张力不够的话,可以在中间还可以加个可以上下调节的齿轮不就OK了

网友:
当然是双侧好啊,双侧稳定,径向力小,但是会麻烦一些
双侧传动平稳

网友:
针对楼主提出的问题,我试答一下:
1.马达出轴一般不直连负载,增加减速器的方法是可取的。
2.驱动侧双侧固定当然稳定,但是如果你的负载不大,直接用减速器输出轴是没有问题的。
3.减速器的轴承你也可以与生产商约定,因此窜动也是不存在问题的。
4.从动侧的轴承用深沟球轴承也没有问题,但是用各带座的外球面求轴承更好。
5.夹具固定用圆轴和卡环时间长了会有影响的,皮带打孔不失为一个好方案,要考虑其定位精度。
另外:
1.普通电机+分割器,从原理与实际应用来看是可取的,实例很多。
2.作为间歇输送,不用同步带,用钢丝编织带也有应用。

薄见,请勿笑。

网友:
精度要求也不高,正负0.1~0.5mm左右吧,问题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L:

谢谢,非常专业的指导,学习了
这台设备目前还在设计中,传动部分已经差不多了,其它机构有些难度,还在挑战
现在经济不景气,要投入的话,也是明年的事了

网友:
学习了 感叹自己的 不足

网友M:
请教二楼:“额定惯量”是什么溉念?
我在设计过程也遇到马达输出轴抖动的问题。导致的结果是连轴器不耐用。(大概一个月换一次连轴器)
刚开始我还以为是连轴器的问题。更换了好几家的连轴器,还是不行。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摸到司服电机的时候,发现一直有轻微的抖动(不管有没有信号都是)。才发现这个问题的根源。
现在这个问题还没解决掉     向“笑剑”社友请教了。

网友(点评):
我 也 想知道

网友(点评):
大侠,在停止状态下抖动应该不是私服电机本身额定惯量的 问题。建议大侠通过驱动器LED屏幕调整下私服电机的惯量。应该是您设置的惯量过大的问题。使得私服电机一直处于纠偏的状态。 不过我搞机械设计的,很少涉猎..

网友:
就本机构来讲个人感觉还少了调整和张力调节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请教二楼:“额定惯量”是什么溉念?
我在设计过程也遇到马达输出轴抖动的问题。导致的结果是连轴器不耐用。(大概一个月换一次连轴器)
刚开始我还以为是连轴器的问题。更换了好几家的连轴器,还是不行。
一次偶 ...

输出轴抖动的问题,最简单直接是在负载已经确定的情况下,输出轴径不变,增大电机功率。
至于你的联轴器不耐用的情况,可能是联轴器允许匹配的额定扭矩小于负载的扭矩,导致使用寿命急剧降低,建议复核负载以及联轴器的扭矩

网友C(2009-01-06):
引用 网友M:
请教二楼:“额定惯量”是什么溉念?
我在设计过程也遇到马达输出轴抖动的问题。导致的结果是连轴器不耐用。(大概一个月换一次连轴器)
刚开始我还以为是连轴器的问题。更换了好几家的连轴器,还是不行。
一次偶 ...

应该是不明白惯量的意思吧,其实转动惯量在转动里和质量在直线运动里是相同的概念,具体的就去查下资料吧,每个电机都会标有额定惯量。
1.伺服电机转到位后,会停住,并时刻“监督”位置有没有偏移,并纠正,偏移的角度越大,纠正的扭矩越大(一定范围内)。
建议首先参考2楼的经验值检查设计,然后检查工作时伺服电机的机架有没有抖动,或者私服电机停止后,负载有没有抖动等导致电机的抖动,检查电机有没有问题
2.联轴器经常坏的原因大致有三个:
  a.两个轴的位置偏差超出了联轴器的额定范围
  b.联轴器选型用的过小
  c.因为电机存在抖动问题,电机启动时一定概率使的冲击载荷变大(抖动的运动方向和电机启动的运动方向相反),打个比方,汽车在倒车时,突然换前进挡,这时的冲击载荷是很大的,如果联轴器用的又是比较刚性的,很容易坏。建议改变程序来改善电机的启动停止曲线,尽量减小冲击载荷(即使电机没有抖动),如果定位精度要求不高,采用柔性的联轴器

以上纯属个人想法,仅供参考,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不明白惯量的意思吧,其实转动惯量在转动里和质量在直线运动里是相同的概念,具体的就去查下资料吧,每个电机都会标有额定惯量。
1.伺服电机转到位后,会停住,并时刻“监督”位置有没有偏移,并纠正,偏移 ...

不好意思,额定转动惯量说错了,电机会标有电机自身的转动惯量,额定转动惯量是系统运动比较稳定的系统惯量的一个上限值。

网友:
伺服电机的出轴直接套同步带轮!
为什么加轴承,联轴器??如果你不需要减速的话!
同步带轮主动,从动都应该两侧固定。只是主动侧同步带轮选那种2面有挡边的,从动侧选1面带挡边的。

我们以前用安川的电机,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N:

谢谢指导,准备用松下的伺服马达。
另外,伺服马达输出的时候加上同步带轮的话,会不会影响精度呢?
因为同步带和带轮之间会有间隙,这样会不会有影响呢?

网友(点评):
不会影响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准备用松下的伺服马达。
另外,伺服马达输出的时候加上同步带轮的话,会不会影响精度呢?
因为同步带和带轮之间会有间隙,这样会不会有影响呢?

可否加上编码器?如果担心惯性影响,可以再加个减速机构,同步带轮之间的间隙很小的,加编码器后可以忽略

网友:
对,同步带的间隙很小的,如果你这部分机构需要和其他部件同步,而且精度又比较高,需要加编码器。
不然,要是怕同步带间隙大,就加涨紧轮。同步带本来就是需要一定的涨紧力的。
反正是内部系统,就是主动轴与从动轴有一点错位,如果不能接受,就上面,下面各一个弹簧自涨紧轮可消除!
影响精度?你加个联轴器,这部分的间隙消除了??不搭夹的呀!
我以为,伺服间的连接越少越好。
是否加减速器,应该在你设计初期有方向的。和你的机器速度,负载有关!是不是?郭大侠怎么说和惯性有关?不懂!
顺便问候郭大侠及嫂子黄姐姐和郭公子安!(真喜欢你那个鱼钩机)

网友:
最好不要用松下的电机,现在价格降了下来,质量和售后都下来了,如果是精确定位,负载又不大的话就直接电机加同步带轮,低速控制的抖动问题是看你的最低速是多少,能否满足电机的最低速,如果低速不够减速最好不用减速器,不知道有没有反转,减速用同步带好,便宜又没有间隙

网友:
1、马达驱动侧,直接用联轴器和驱动轴联结,驱动这个机构?还是在马达轴上装同步带轮,驱动轴末端也装个同步带轮,再加一条同步带来驱动这个机构呢?
答:建议用同步带轮,连轴器连接有时候在输出端会有间隙现象产生
2、驱动侧用单侧固定或是用双侧固定好?
答:双的好点。外加涨紧机构。
3、驱动侧的滚动轴衬,用深沟滚珠轴衬,会不会径向窜动?或是用两个向心轴承,背对背安装,如何?
答:径向小量的串动是否影响工作?深沟滚应该行。
4、从动侧的滚珠轴衬,就用了两个带法兰的深沟滚珠轴承,对面安装,会不会径向窜动?
答:同上。
5、夹具的固定,靠圆轴和卡环,夹紧在同步带上面,皮带上面没有打孔,会不会有影响呢?
不稳定,时间长了,磨损会造成间隙,建议固定。最好是在每个工位上增加二次定位,这样,对平带本身精度会放宽。

楼主:
回复 网友O:

谢谢大侠指导
晚辈受教了,其它的问题都已经基本差不多了,就是二次定位的问题有些麻烦,如果在同步带上面打孔,然后用螺丝来固定夹具的话,时间长了,会不会影响精度呢?

网友:
如果有二次定位的话,同步带就算是粗定位了,精度应该主要靠二次定位来保证。以前也用过类似的机构,皮带也是用伏龙的,需要提醒楼主注意一点的就是,在松弛侧同步带的下方(即是夹具工作面与工作台面对面时)最好也要加上支撑。另打孔时,尽量少破坏皮带的骨架线。

网友(2009-04-15):
可以用电机驱动分割器,控制部分会比较简单,

网友(2009-05-25):
回复 楼主:
这个设计聪明

网友:
这样行不行呀?

网友:
见的多了,才知道自己的不足啊。受教ing。

网友(2011-03-09):
成都精峰自动化专业生产凸轮分割器13558652998

网友:
楼上的这么深的帖都被你挖出来了,厉害。

网友:
晕倒,2008年的贴,设备都用好几年了估计

网友:
这样的帖子,才是精华。

网友:
这个还真的是来学习的啊 看的懂 但是你问的都不懂

网友:
看看还是蛮有收获的!

网友:
不错,感谢那位卖凸轮分割器挖坟的,呵呵~学习了不少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设计的同步带怎么样了,我们也有你类似的问题,但是用的是misumi标准T10同步带,在带的背面有安装块

网友:
看来人气很旺啊, 我也来说一下自己的一个意见。夹具靠销轴定位在皮带上,很明显销孔支座的尺寸是超出让位槽的尺寸的,同步带弹性不大,这就带来在安装同步带的时候与同步带轮之间发生机械冲突,不易安装。建议:1、缩短轮间距,在中间加装张紧轮,调节压下量控制张紧力;2、将从动轮底座与地面的联接改为滑槽式联接,装同步带时可松开,装完后根据张紧力调整轮距后固定。

网友(2011-09-15):
你这种 同步轮是 特制 的吗? 我有一个这样的结构 还没用设计完呢, 请大家帮我看看 那里需要修改!!

谢谢啦!!

我这是第一次 用同步带 , 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用分割器+普通感应马达,不用伺服,用链条,做轨道,夹具上再用定位销

网友:
我刚刚开始学,多看教程,多想,多练。

网友:
建议左边安装结构改为弹簧弹性结构,用于拉紧同步带

网友:
电机轴通过联轴器、轴承与同步轮相连,最好配减速机,没有径向力,普通深沟球轴承就够了,主动和从动就单向安装就好,使用双轴承的带法兰轴承就可以了。
图上同步带容易跑偏,建议做挡边,简单
最好添加一个同步带的张紧
最后一个问题得看你的皮带线是做什么的了,精度不好,载荷不重,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个人建议两个轮子的安装方式要仔细考虑,如果不在同一个平面  很容易出现达不到你要的效果

网友(2012-04-22):
学到了~~~多看看还是很有用啊~~

网友(2012-07-07):
向大家学习了

网友:
用减速机驱动,或是用同步带驱动,肯定不能直接用电机轴驱动带轮了

网友(2012-12-21):
我是做同步带的,我建议你同步带轮做成标件,同步带直接做成带夹具形式,这样既能浑然一体,也能保证产品的稳定性。
同步带夹具的形状你直接上图也可以,跟我联系也可以 1423188396@qq.com 如图: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收藏

网友P:
我总感觉这样的设计有问题。同步带毕竟是皮带,有张紧以及松弛的问题。皮带运行一段时间后,必定需要张紧,这样的话,夹具轴跟轮之间的配合就不很精确,另一方面,夹具间的距离就很难精确了。

网友:
用链轮不好吗?

网友:
很想知道你这个准备做什么的?
用这种皮带输送的话,夹具上承受的重量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不用圆形的方式或者平面的循环方式呢?

网友(2013-04-01):
不错,很好的设计,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的机器,做完了吧,

  有时间能贴个图纸,看看真机了,

网友(2013-11-22):
很有想法哦!学习一下了!

网友:
很久的帖子了~不過看看還不錯

网友(2014-04-21):
能指导一下吗,我在设计同样的机构,498430442@qq.com

网友:
我想请教一下,随行夹具的二次定位问题,怎么设计比较好实现?
因为皮带在有弹性,如果我要求有一定的精度,那么在随行夹具在X,Y,Z三个方向的自由度都需要限制

网友:
那位大侠能否指点一下498430442@qq.com

网友(2014-07-19):
引用 网友P:
我总感觉这样的设计有问题。同步带毕竟是皮带,有张紧以及松弛的问题。皮带运行一段时间后,必定需要张紧, ...

这正是我担心的,同步带还是有松紧问题 ,现在想做二次定位,整个做装配来用。同步带做二次定位后,有的工位拉紧了,有的工位松弛了,时间不长同步带就要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伺服马达的功率多少?如果直接与同步带轮等连接传动,转动部分的转动惯量超出电机的额定惯量的一定倍数后( ...

深沟球轴承主要承受径向力的,稍微带点轴向力。

网友(2015-01-21):
这帖子很好,适合初学者!

网友:
不错,恰好我也有这方面的问题,在此得到了解决,谢谢

网友(2015-02-27):
可惜没看到楼主最后的成品效果啊……

网友(2018-12-20):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不明白惯量的意思吧,其实转动惯量在转动里和质量在直线运动里是相同的概念,具体的就去查下资料吧 ...

谢谢解答

网友:
你这固定方式不是压板把同步带夹住,时间长了载具会晃动厉害。毕竟同步带的齿是软的,晃来晃去会磨损。定位精度会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