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用CAD画出来?

楼主(2008-11-18):
上面有小弟的大拇指真是不好意思啊

网友:
hao

你没有数据?   有数据才好画啊 !  你这样子  不好做啊

网友:
有数据才能画,应该不难。

网友:
要说明一下这四个凸出的是什么曲线,,

网友:
貌似一个所进装置的轮盘

网友:
很简单啊7 A8 e- m2 z' A+ [
so easy

网友:
需要自己测量吗?

网友:
测出尺就OK啦!很简单的一个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那个量也不好量啊.

网友:
简单的三维造型,就是测尺寸可能麻烦点

网友:
没尺寸的东西没人能画啊.....

网友:
关键是曲线的尺寸,知道了,应该很轻松搞定的

网友:
测绘是吧4 ]  @( s! s% g6 |
主要得确定那几条是什么曲线

网友:
有尺寸的话就太简单了。

网友(2009-01-14):
怎么就没一个人说怎么把曲线测量出来呢?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so easy简单的三维造型

网友:
是要画三视图还是立体图啊

网友:
看样子不是很难啊!

网友:
很简单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四个曲线凸台,转换成在外圆上均布的四个台阶,让后在测出旋转的角度,在圆形陈列。OK

网友:
样子不是很难啊!

网友:
要有尺寸才可以的拉

网友:
可能曲线比较难点

网友(2009-04-22):
这不难,就是测绘稍麻烦一点。

网友:
尺寸是有点麻烦啊

网友(2009-06-15):
有尺寸的话画起来应该很容易

网友(2011-03-21):
把一些基本尺寸量出来我想就可以了吧

网友:
不难····      ·尺寸···

网友:
这个不难啊
主要是要有尺寸

网友:
这个难点在哪里啊
能说明一下吗
没看出来

网友:
没有数据肯定画不出来的!

网友(2011-05-12):
有数据的话,什么都可以搞出来

网友:
有尺寸应该不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