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是怎样生产出来的?

楼主(2008-11-18):
请问:钻头是怎样生产出来的?

网友:
你是问什么钻头?
高速钢的还是整硬的,还是焊接的。

楼主:
就普通高速钢的钻头是怎样生产的?其它钻头还是一样的生产吗?我都 不知道,求大侠告诉我一下,我想多了解一点也行啊?

网友:
我见过加工非标钻头,就是使用普通的铣床加工,然后热处理!

网友:
圆柱轴向旋转,(片)铣刀旋转加径向(圆柱)进给。

网友:
直径不大的直接磨,

在钴领看过磨一只D20的高速钢钻头,从棒料开始只用十几秒。

网友(2010-01-25):
棒料,焊接,车削,铣削沟槽,热处理,刃磨,检验,油封包装,入库。

网友:
线切割下料-磨顶尖-粗磨外圆-精磨外圆-开槽-开齿背-磨头部-初检-刃口倒钝-抛光-清洁-涂层-终检。

不知道是不是,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