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车床上用什么刀具可以车削深孔?

楼主(2008-11-18):
车床上用什么刀具可以车削深孔?
孔为φ25,孔深280
主要是如何克服刀具的刚性不足问题,请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
1.使用中心架
2,尾座锥孔按装刀杆

网友:
大象说的是六角车床吧,
这样主要刚性好,

网友:
280;不好车;

网友:
如果孔的精度不高,可以采用钻头直接钻
你最好把你孔的加工要求写清楚才能更好的判断撒

网友:
这钟工件建议使用专用深孔钻套件及专用深孔钻头.

网友:
如果用车床车的话,我直接昏倒在车床边上。。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12倍径还不到

如果只是一般的一般的钻孔精度的话(H8以下),用你那车床的话先用一只相同直径或者略小一点的,D24.9打一个一到两倍径深的引导孔,在用25的麻花钻打下去,这种长的麻花钻大多主流刀具公司都有,这种方法最适合这种精度不好的设备用了,要是加工中心,这样的孔就直接干了!

网友:
为什么不用铰刀试下呢

网友(2010-09-28):
镗孔肯定镗不起来,只有用麻花钻了

网友:
要是通孔的话,22钻头打穿,车导向孔,用24铰刀油冲绞,在25的精绞。我做过246的25孔 。盲孔,无语了,这么长的孔用刀车是达不到尺寸要求的。

网友:
车床上用什么刀具可以车削深孔?
孔为φ25,孔深280
主要是如何克服刀具的刚性不足问题,请高人指教!谢谢 ...
引用 网友A:

 立车,或者是用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