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四则运算

楼主(2008-11-18):
各位大侠:我刚刚接触PLC,现在有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请赐教。
用PLC进行四则运算求  Y=(36+255X)/255   其中假设X=7,那么7*255=1785,再加36就=1821,再除255就应该=7.141176 。但是PLC算出的余数是36,为什么呢?

楼主:
我搞错了,D12是余数是对的。
只是如果要用这最后的得数再进行运算该怎么办呢?最后得数已经是D10~D13了,如果再除31应该怎么写?

网友:
呵呵,我曾经专门对于这个问题做个深刻的研究!

网友:
三菱很多PLC只能做整数运算,请问楼主,你将7除以36,在哪里显示,是在触摸屏上显示吗?

楼主:
最后结果也要在触摸屏上显示
我现在用三菱的FX2N的PLC
再个就是我在除了以后结果已经占了四个字元件,我如果还要进行运算的话应该如何写呢?
请黄兄多多赐教!

网友:
请问你准备保留几位小数数字?

楼主:
一般有两位够了

楼主:
有小小明白了,要用浮点运算

网友:
如果触发要留2位小数,可以先将被除数乘以1000,然后除以除数,再加5(目的为四舍五入),然后再除以10,楼主你觉得如何?

楼主:
多谢黄兄指教,等下用您教的方法练习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