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齿步进机构设计---求助

楼主(2008-11-18):
我现在急需设计一种机构,在木工件上每隔2到4毫米均匀开槽,而且开槽深度不一样(按照模型弧形),我现在是用1到2毫米厚的锯片铣刀来加工齿槽的。现在要设计这样一个步进机构,让锯片开完一个后,利用退刀时间步进一个齿距,要求齿距误差0.10毫米以下。以前是手动单方向步进,现在想当一个工件完成后,又反向步进回来。这样采用棘轮加螺旋传动可以实现,但反向间隙无法消除。现在总的想法是把这种设备搞成自动来回加工,恳请各位给出出主意,谢谢

楼主:
铣齿步进机构设计求助

木梳齿缝加工自动化

网友:
很简单啦,设计一个直线滑台就可以了啊,
如果精度要求很高的话,就用丝杠+步进马达驱动,重复精度可达正负0.01mm,
如果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就用同步皮带+步进马达驱动就行了,重复精度正负0.05mm左右
我去年的时候,也发帖问过这样的问题,你可以搜下我的贴子

楼主:
铣齿步进机构设计求助

谢谢箱里狼兄弟,这个机构是这样的,工件前后送进(开槽)时不横向右进给,利用退出时间作横向步进运动,现贴张梳子图,加工齿槽,加工时进刀速度可调节,进给齿距6毫米可调,加工一把后停止,另装一把向左加工回来,如此来回加工。
     不想用数控的,成本过高,想法用气缸或普通电机及机构实现上述动作,请大家多出点意见,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箱里狼兄弟,这个机构是这样的,工件前后送进(开槽)时不横向右进给,利用退出时间作横向步进运动,现贴张梳子图,加工齿槽,加工时进刀速度可调节,进给齿距6毫米可调,加工一把后停止,另装一把向左加工回来, ...
如何贴图,要以附件才行吗

网友:
用丝杠+步进马达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箱里狼兄弟,这个机构是这样的,工件前后送进(开槽)时不横向右进给,利用退出时间作横向步进运动,现贴张梳子图,加工齿槽,加工时进刀速度可调节,进给齿距6毫米可调,加工一把后停止,另装一把向左加工回来, ...

用气动的就会便宜吗?你仔细计算下成本看看!
我可是有亲身经历的,不然的话,不会胡乱给你推荐,影响社区形象

网友A:
湘里狼的意见有道理。气缸或普通电机单独看来价格低一些,但如果加上满足“进刀速度可调节,进给齿距6毫米可调”要求的机构,成本就急剧增加了。
按照楼主的工况,横向的断续进给用步进电机丝杆;气动进刀,用靠模控制深度的方法较合适。因精度不高,负荷不大,导轨可用圆导轨,丝杆也用普通螺杆好了。
一些具体的设计,按湘里狼所说:“我去年的时候,也发帖问过这样的问题,你可以搜下我的贴子”可以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湘里狼的意见有道理。气缸或普通电机单独看来价格低一些,但如果加上满足“进刀速度可调节,进给齿距6毫米可调”要求的机构,成本就急剧增加了。
按照楼主的工况,横向的断续进给用步进电机丝杆;气动进刀,用靠模控 ...

前辈早,去年那套步进马达机构,还是在您的指导下完成的 ,感谢您的教导 !去年12月份投入生产线使用,到现在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我计算过成本,比气缸机构要便宜,而且用数控装置的话,很灵活;我以后的设计中,会优先考虑用数控装置,除非特殊情况不允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