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低炭钢能不能调质?

楼主(2008-11-19):
调质钢一般是指中碳钢,低碳钢能不能调质处理?如20CrMnTi,20CrMo?? 调质后的硬度是多少  ??

网友:
20CrMnTi 和20CrNiMo好像用来做渗碳钢较多。

网友:
低碳合金钢多数是用来渗碳+淬火+回火>>提高材料的性能,内软外硬,芯部有一定的韧性,外面有一般的硬度,耐磨,总体还有抗冲击性,
4 L) N1 C6 f5 O3 s( |看看书吧,一般的材料和热处理就可以,

网友:
我单位用20Mn调过质.

网友:
低碳钢在渗碳前的预处理一般是正火,调质处理的没有听说过

网友:
恩 书上好像也没说过要调质哦

网友:
3楼的正解

网友:
3楼说的实际上就是渗炭+调质

网友:
支持8楼,在这个流程上调质=淬火+回火

网友(2009-12-15):
低碳钢在渗碳前的预处理一般是正火,调质太浪费

网友:
淬火。回火可以调质的

网友:
低碳钢单纯的调质有意义吗,如果需要渗碳那调质岂不是浪费

网友:
预处理一般正火,最终可以做渗碳

网友:
0.26-0.32的含碳量属于低碳钢吗?这样的产品我们已经做了很多!
各位要注意低碳钢的界定范围,还有期中提高淬透性的合金元素等。比如铬。

网友:
低碳钢不渗碳压根儿就淬不上火,哪来的调质?一般都作正火处理

网友(2010-01-16):
谢谢楼上的各位高手了

网友:
低碳钢不渗碳的话,硬度是淬不上的。

网友:
低碳钢调质意义不大!

网友:
低碳钢可以调质,热处理的技工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