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F型号6204-2Z/C3GWP 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08-11-19):
请祥细解答,谢谢!

网友:
6204双面带防尘盖C3游隙,GWP就不知道了

网友:
补充一点:2Z  双面铁防尘盖    C3 径向游隙大于普通组   GWP:外包装上标签标注吗?有可能是润滑脂代号,不能肯定,不好意思

网友:
GWP = Global Warming Protection

环保型???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GWP还不太清楚,请大家继续

我们是装在轴流风机上,是药厂设备,GWP环保型有点靠谱,但还不确定,还请高人指点。。。。。。

网友:
会不会是产地?

GWP,有照片吗?

查过了,应该没有特别的意义吧,否则SKF又有新式武器了,别人还猜不透.

普通深沟球,可能是精度的表示,也可能是行业的表示,也可能是产地的表示?

网友:
SKF经销商渠道的解释:

GWP是指润滑脂,不同的字母表示不同的润滑,W就是表示润滑脂温度在-40摄氏度到+140摄氏度

网友:
权威解释:
使用 KLUEBER ASONIC HQ72-102  油脂。

网友:
Designation:Asonic HQ 72-102
Base oil: Ester Oil
Thickenerolyurea
temperature:-40 180
Max Dn: 600000
Quite running grease for moderately high speeds and loads. Good resistance to water washout and corrsion.

楼主:
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两位高人是说:GWP是指润滑脂,使用 KLUEBER ASONIC HQ72-102  油脂就可以,对吧?谢谢两位帮助!

楼主:
我资料上是要用STABURAGS N 12 MF

网友:
不是的,这个轴承带铁密封盖,出厂轴承内预填装了代号:GWP这个油脂,C3是表示C3油隙(较普通游隙大)

网友:
少说一句话:

是预填润滑脂,填的就是我说的那种润滑脂。

最好不要用:双面铁防尘盖/ 铁密封盖之类的词,
就是:防尘圈。

楼主:
严谨!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