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的氮化方法

楼主(2008-11-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楼主,资料不大的文件就直接贴上来吧,这样看着方便,,

不锈钢的氮化方法
不锈钢氮化的关键在于去除其钝化膜,钝化膜是不锈钢防锈和不能氮化的原因所在,所以要使不锈钢氮化,关键是去除表面的钝化膜。不锈钢氮化的目的在于提高其硬度,提高其耐摩性和抗侵蚀能力。去除钝化膜的方法有化学法和机械法,
  (1)喷砂。工件在渗氮前用细砂在0.15—0.25MPa的压力下进行喷砂处理,直至表面呈暗灰色,清楚表面灰尘后立即进炉。
  (2)磷化。渗氮前对工件进行磷化处理,可破坏金属表面的氧化膜,形成多孔疏松的磷化层,有利于氮原子的渗入,
  (3)氯化物泡。将喷砂或精加工的工件用氯化物泡或涂覆,能有效地去除氧化膜。常用的氯化物有TiCl2和TiCl3。
  通常进行渗氮处理的有铁素体型,马氏体型和奥氏体型不锈钢和耐热钢。
  化学法是把工件泡在50%(体积)盐酸(温度70度)中,然后用水清洗干净;
  高速钢的氮化
  一般高速钢的氮化不宜出现3相,否则将出使渗层变脆,根据以上规律,高速钢应进行低温短时渗氮。因为在较低的温度下渗层厚度的增厚比较慢,便于控制,且渗层表面氮浓度较低。短时低温氮化浓度较低,韧性较好。高速钢(w18cr4v)一般采用510—520摄氏度)直径《15mm的用15—20min,较大的采用25—32min,大型的采用60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