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级水环真空泵安装大气喷射器能提高真空度吗?---请教

楼主(2008-11-19):
我公司现在用的是台州通力真空机械有限公司生产的真空泵型号SZ-1,在线真空度为-0.082Mpa,因车间扩产,需要提高真空度到-0.093Mpa,我们现在想安装大气喷射器以提高真空度可以吗?如果不可以是为什么(请详细说明)?大气喷射器的作用与原理是什么?2SK系列的双级真空泵原理是怎样的?如果要重新购买真空泵应该选什么型号?

网友:
不好意思!接触的不多,我们只用过水环式真空泵(小型的)是给地下水池的地面泵抽真空的,真空度可达到-0.1Mpa,按这个性能是能满足你的工况。
大气喷射器是可以形成真空度,其原理就和平时用的喷雾器一样,但你要同时用真空泵和喷射器就没有必要。建议你重新买一台能满足你工况要求的真空泵就是了。

网友(2009-02-12):
提出工况

提出工况重新选型,有兴趣zj19822000@163.com 我帮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