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阀卡死---请教

楼主(2008-11-19):
我公司3#减温减压器入口电动阀型号Z940Y-100 DN500因限位故障,关的过分而卡死,手动电动均不动作;
现拆开电动执行部分活动灵活,请问如何检修。
我们电动阀门前是4.0MPa、450度的蒸汽,最好是不解列蒸汽、不停车的检修办法。谢谢啦.

网友:
这种状态就只能关闭前后的截止阀,打开旁路,人工操作,再拆电动阀,
强行打开,操作规范也不许可,万一打开了有碎片进入工艺管道损失更大,只有小厂子有强行打开的,用方口板子加套管就可以,但很危险,你不能那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