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快速在几千个配置中找到想用的?

楼主(2008-11-19):
我们公司准备做一种元件,使用系列零件表有将近8000个配置,这种元件使用量很大,请问如何能快速在几千个配置中找到想用的?
   我听说定义宏可以解决,但是不知道怎么用,求教,万分感谢!

楼主:
感谢老鹰高亮显示。
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头疼,那么多配置,总不能用滚轮一个一个找吧,期待高手的声音。

网友:
能否请软件工程师搞一个搜索,设立以名称、参数范围等几大类搜索。呵呵,我也不懂,纯建议而已。

网友:
在EXCEL里有搜索功能呀,这个不是很难搞,做过二次开发就行,也不要多少钱,(如果你能编好代码),自已也能搞定呀,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
貌似不做二次开发是解决不掉了

网友:
可以建库

可以建库。再一个一个的调呀!我看到过这样的一篇文章。但我不会搞!呵呵!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查查!

网友(2009-03-31):
多做派生配置!相当于列出了目录。

网友(2011-06-22):
找配置直接在excel里面找,找到了在sw里面调出来

网友:
一般建库,然后从中一个个在装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