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制包装箱方面的标准----请教

楼主(2008-11-19):
大家好!我公司发货的时候木制包装箱老是到客户那边就破碎了,人家客户都拒绝接收了 所以我的主管想让我做关于木制包装箱标准(也就是做一份关于包装箱的箱体图纸——生产图纸的那种)!这里面要考虑材料(什么型号的木材)比较合适,主要考虑强度,使整个箱体要牢固,现在做的是大约100公斤左右的木框.。请教有这方面的经验的高手帮忙指点下有没有什么标准之类的资料谢谢了

下面是一个国外做的包装箱看上去好像挺结实的我想请教下它上面的黑色的压条什么什么材料,多厚的材料制作的,还有它用的是什么木材

期待高手

网友:
想让木包结实  木板是最重要的 所用木料要不得有裂纹、腐蚀、虫蛀等缺陷  厚度大约20mm就能提供很好的强度 也能保证铁钉钉进去的时候不会出现钉劈的现象  铁钉不得斜穿木板 否则这样强度是不够的  你们公司让你定标准 我想所用的木材  应该不是随便换的  只是要你规定一下木材的标准 也就是什么样的木材不能用  外面的铁皮条  用430# 就可以  不会生锈 0.35的厚度就可以 但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好最省钱的  还有就是木板的尺寸很重要 一定要把所包货物包紧  不能出现松垮的现象 其实木包破损很大一部分是装车和卸车的过程中弄的  在图纸上你最好把钉子钉的位置和个数也标上  去和包装的师傅们多交流 实际的尺寸只有他们知道什么样的最合适  就这么多了 祝你好运

楼主:
谢谢你溺水的鱼,想问下类似我图上的包装箱他用的是什么木材呢?或者你推荐我下经济实惠的质量也不错的木材,我看我们公司用的好像是水杉,感觉质量好差一不小心就断裂了而且颜色也比较暗淡不美观 ,还有什么朋友有高见吗?

楼主:
米人鸟我

网友:
我们公司的做法:
框架用80X60方木(松木),周围为12合板,外用0.6X20钢带打包,可以装1.5T

楼主:
能上传些这方面的标准上来我看看吗谢谢

楼主:
给自己顶一下希望更多高手来关注

网友(2009-05-05):
学习了,谢了,真的。

网友(2009-06-06):
值得学习下了,顶一下

网友(2010-04-05):
首先看到你传的照片是木板封闭箱,如故想要把产品稳妥的发送到指定地方必须注意这几点,一看内容物静重是多少KG,二要看内容物的结构是整体件还是散件这点极为重要,看到你发的照片就知道你不太了解木制包装,选材质要选择木质密度高有韧性的,而且要看木材本身是否有缺陷,比如木节、钝棱、腐朽、裂纹、弯曲度、和虫眼,出口产品不许有腐朽,有虫眼必须要经过药物熏蒸或热处理,牢固程度要看木节,在好的木材做包装如果节子在承重的部位那你的包装箱安全程度也会没有保障,这照片照的也太正了,根本看不到侧面而且也不清楚具体的结构,但处步看你这木箱首先用料就是太浪费了。说的好坏见凉纯属个人建议!

网友:
里面多加点填充物,或其他耐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