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运用装配手段提高轴承和轴的回转精度-讨论

楼主(2008-11-19):
也就是怎样运用装配手段,提高轴承和轴配合后的回转精度。

网友:
轴的加工精度是基础。圆柱度轴肩垂直度等要设计好,加工好。建议热装或冷装,温度要精确控制,尽量减小过热。轴承选型也是关键。一般可选角接触向心球轴承,与轴承外壳配合部分最好精研。轴承预紧及两端同轴度是关键。具体可参阅磨床内磨头加工装配要求。

网友:
常用的方法是定向装配法。

网友:
通過提高軸心配合的過盈量減少徑向游隙可適當提高 自己用過約200套

网友:
我感觉轴承装配的固定间隙的调整也很重要,轴承内圈高速旋转升温,会产生一定的变形,如间隙不适当,应该也会影响回转精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大侠描述详细些

楼主:
3楼说的就是高点法。

网友:
一般机床主轴的装配都要求为间隙配合,其间隙值由设计指定,一般2-------4微米.对轴的圆度和圆柱度等形状和位置公差要求相当严格,基本控制在5级精度水平.在装配时用胶锤等轻轻敲击就可装入.一般通用设备要求可以按照轴承设计要求进行.如K6,K5,JS5,JS6,H6等.轴承装配方法共有3种可以参看机修手册第一册.讲得非常详细.

网友:
支持三楼,说地好!

网友:
我见过一种选用内锥型轴承,当然轴也要加工成一定的锥度。轴和轴承座加工和设计精度当然要满足要求。调整好预紧力就可以保证。当然这种轴承价格昂贵,一个就要4k多rmb。可承受6000-8000转转速。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定向装配就是人为地控制各装配件经向跳动误差的方向,合理组合,以提高装配精度的一种方法。
  事先测出前后轴承内环的最大经向圆跳动点,用笔作一记号,装配时,令其处于同一轴线平面内,并在主轴轴线的同侧,轴承的经向圆跳动和轴颈的经向圆跳动尽量接近。当轴承经向圆跳动量一定时,用作前支承比用于后支承对主轴端部的经向圆跳动影响更大,因此前轴承要比后轴承的精度高一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