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部件价格能控制在4元(含17%税)以内吗?

楼主(2008-11-19):
请各位赐教效率高、成本低的加工工艺。见图纸。

网友A:
用型材加工。型材---切断---数控车(2道)--磨削(2边)。困难的是买这样的型材。

网友:
六角25不难买,不过要买40cr的六角料就有点困难了,可能要找冷拉厂订做才会有这样的材料。不过这东西4块含17%税连工带料,加工费也算很便宜了吧??给我四块的加工费不带材料我都要好好想想

引用 网友A:
用型材加工。型材---切断---数控车(2道)--磨削(2边)。困难的是买这样的型材。

网友:
4块钱估计下不来,除非你上了自动化生产线,尽量省去人工加工的那一块,提高工作效率的情况下,省成本

网友:
估计4块钱连工代料还含17%税是没人干的

网友:
如果你批量很大的话而且货款非常有保证的话现在可以去加工厂寻价

网友:
奥 含17%税是没人干的

网友:
4元/个。
没有可能。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的正反观点,小弟感激不尽!八国联军的单子的确是难做,尽管危机,还是放弃!!!

网友:
我可以帮你车六面,可一次帮你加工.价格从优.

多角机------改变传统加工工艺,将圆棒用车床方式快速加工成2.4.6.8.10.12......多面产品,其加工精度确保在2丝以内;此设备改变了车床加工原理,弥补了铣床的铣面速度及换面加工所产生的误差,有效结合车,铣功能;另采用PLC系统全自动化,操作简单方便,大大提高产品生产率及合格率.例如:加工直径20mm*40mm产品铣四边形,对称度及锥度小于2丝.如用铣床需6分钟,用多角机只需20秒.

网友:
肯定不行。这个件很难加工的。

楼主:
12楼兄弟,视频看不到,我的权限低。通过邮件发给我看看,谢谢!

网友B:
感觉材料可以买40Cr的棒料来红冲毛坯啊

网友:
12楼的方法应该不错!

网友:
0.7个缪,光设备折旧都不够。毛坯各尺寸10丝以内可以冷镦成型,然后再上你的精密数控机床。

网友:
12楼的搞过机加工没有的?这东西不用六角料生产用棒料加工六角??谁想的工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他家可能是材料不要成本
搞工艺研究呢

网友:
4元,很难啊,价格低。

网友:
4元应该不够啊............

画图的人很强悍啊........................纯手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材料可以买40Cr的棒料来红冲毛坯啊

不可能是拿来六角的棒料来车的,

网友:
4元,很难啊,价格低,精度太高.用模锻...冲孔...CNC车(至少用日本机)...氮化(表面硬度)可能有点利润,问题是模锻...冲孔...上来后没哪么大的单就亏大了

网友:
问题最大还是内孔拉削效率太低,热处理之后变形怎么样也不知道

网友:
没有型材是不可能做到那个成本。即使有,打掉皮费就不错了,别想利润。

网友:
这个价格,估计没人接。

网友:
4块不含税都有点难找。材料工艺都不简单。

网友:
有没有人考虑过他要求硬度HRC 48-52,我问了下工厂的工程师,这个大概需要热处理,费用大概是一块钱多点,加上材料一块多点,剩下的加工费估计只有两块钱左右,这还是成本……

网友:
我感觉4元/件,谁干谁赔.批量越大,干的越多,赔的也越多.

网友:
估计不可能实现!!,太便宜了

网友:
4元还要17%的费,做不下来

网友:
可以做。这产品材料可以找材料商定做,内孔如果没光整度要求,直接成型就行。外6角也直接成型
数量也不错。生产时,用走心机会不会更适合?

一点浅见

楼主:
两端外圆需要磨削加工的。走心机对此处加工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