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N车削刀片使用哪个质量好?

楼主(2008-11-19):
今天试用了 MISUMI  (米思米)的CBN55度负角刀片,加工材料是W6CR4V工具钢,硬度为HRC64度.工件直径14MM 长140MM.车床转速2300,走刀量0.11MM.切深0.2MM.干切削.发现刀片极不耐用.每加工5件刀补就要补0.1~0.2MM,加工至25件后刀片就几乎无法使用.;前刀面磨损严重,请教高手,是那里出了问题,老是听说CBN加工淬硬钢如何如何耐用,今天一试,发现效果极差,成本超高.刀片磨损后不知如何修磨.请问论坛里的高手,那个品牌的CBN或别的刀片更耐用.

楼主:
是不是刀片的CBN含量太低了?,

楼主:
还是要选正角的刀片?

网友:
这个东西不好说,CBN确实是耐磨耐用没有错。我看你的加工参数问题不大。您机床和刀杆的刚性怎么样?您的工件有细又长的,加工的时候有没有振动产生?您加工工件数量少可能是CBN含量低,也可能是有崩口。再就是CBN有适合断续的,有适合连续的,还有适合加工铸铁的,不知道您的刀片是加工什么方面的。您可以联系我,QQ:7413157,把你的联系方式站短给我也行。

网友A:
我也试过,灰铁效果可以,单加工球铁寿命就很低了,不知为什么

游客

网友(2012-06-22):
因为CBN刀片不适合加工铁素体铸铁。另外加工铸铁的CBN含量高95%以上,加工高硬钢CBN含量只需要55-65%,所以会出现如你所说的情况。

网友(2008-11-20):
球铁的耐磨性要好一些,所以费刀。最好选用针对球铁的CBN材料。或者球铁和灰铁通用的。

网友(2010-06-07):
切深量偏大。控制在0.05~0.10比较好。
分粗、精加工,提高精加工刀具寿命,来降低总加工成本。

网友:
你的CBN刀片是有涂层的还是没有涂层的?有涂层的话更耐磨一点,还有就是对这些高硬度材料,尽量还要提高转速,让温度升高,对材料起到退火作用,这样就更利于切削。机床许可的条件下,线速度尽可能达到200,换算成转速的话基本在4500左右,至少不低于3500,走刀和切深按你现有的参数你再试试看效果如何?

网友:
CBN还不耐磨啊,只见过崩的CBN

MISUMI的东西都是别人做的,没意思的,你直接找些大的刀片厂家来解决,别人很乐意赚这个钱啊

我们DIJET这方面不怎么强势,就不掺和了

网友:
选比较粗颗粒度的cbn

网友:
住友的CBN还可以,倒不妨试上一试。

网友B(2012-03-07):
引用 网友A:
我也试过,灰铁效果可以,单加工球铁寿命就很低了,不知为什么

因为球铁的游离态铁素体含量高,易与CBN刀具发生亲和作用。

网友:
你好,根据你的切削参数可以选择住友涂层CBN刀片,材质是BNC200,该材质适宜淬火钢的连续切削,请参考下谢谢。住友CBN刀片,Q:1051859349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为球铁的游离态铁素体含量高,易与CBN刀具发生亲和作用。

有什么对策,有可用的方法吗

网友(点评):
这个时候可以用涂层的CBN了。

网友:
加工淬火钢的刀具寿命不能跟加工钢件的比的。建议换好点的CBN刀片,比如住友,然后按照刀具推荐的参数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对策,有可用的方法吗

目前没有好的办法,另涂层CBN刀具并不是用硬质合金刀片基体涂CBN层,而是在CBN刀片基体上进行物理或化学涂层。

网友(2012-04-26):
大概算了下,线速100m/min,单件加工时间35秒,加工5件,刀片寿命为3分钟不到,只能说选材不对。
CBN刀具不同于普通合金刀具,用户都熟知常用合金牌号加工什么材质,所以最好找厂家,根据你的加工要求针对性选择牌号。
参考:
立方氮化硼刀具生产与质量

网友:
楼主你好,建议将线速度打高点,8楼的朋友说3500的转速可以。你工件类似于细长轴,在加工时要确保工件夹紧及工件的偏摆,这些都对刀尖影响很大,建议使用80°的刀片,这种相比于55°,刀尖强度更高。其次根据你的机床刚性强度来选择是否使用涂层CBN刀片,本人是做日本住友刀具的,住友CBN刀片可以帮您解决问题,Q:1051859349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CBN刀片多钱啊!!!!!!!!!!

网友(2012-06-01):
如果你公司需求量大的话,我可以帮你解决任何疑难杂症

网友:
或许是刀具材料没有选好  CBN刀具在精加工铸铁、淬火钢件效果算是最好的了
换用别的厂家的试试
我公司也是专业生产CBN刀具的
杨喜要 15824899216
QQ; 1318324620

网友:
我就是来学习的
顺便拿积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