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12圆钢直径100mm处理时,淬火950-970---请教

楼主(2008-11-19):
求助:Cr12圆钢直径100mm处理时,淬火950-970,是当温度达到950-970就立即取出放入油中吗?需不需要在950-970度时在炉里保温?如要保温,保温时间多长?(举例:我处理时在炉里升温2小时就能到达950度,没有保温,立即取出放入油中,然后回火1次200度左右,但结果不太理想,硬度不行,要吗就是表面层比里面稍硬点)求专家指点下,我试了几次了都不行!拜托

网友(2009-01-02):
冷却速度越快硬度越高,成正比。选择合适的冷却方法如双液淬火,注意冷却液温度不要太高。过长时间加快热,注意表面脱碳层。余热回火表面硬度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