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8TC,为什么车圆弧会有痕记呢?

楼主(2008-11-19):
为什么车圆弧会有痕记呢?谢谢!

网友:
可能是机床的插补精度比较低
不知你的圆弧是不是过象限圆弧,如果是的话,那就机床的反向间隙太大,可调整机床的反向间隙(修改机床的反向间隙参数),还可以改变进刀方法

网友:
有图和照片吗?

网友:
不是系统问题吧
是机床本身的毛病(反向间隙太大)

网友:
插补的两轴伺服增益没有调匹配

网友:
要么是程序数据不对 要么就是反向间隙